为什么我的显示屏拔掉ST-LINK字迹逐渐变淡直到白屏

楼主(2022-12-19):
为什么我自己做的显示屏,程序下进去,ST-LINK拔掉字迹逐渐变淡直到白屏,复位也没有用,判断应该是有干扰,请问大家能帮下我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显示屏?你想确定单片机在正常运行,再检查屏。

网友B:
加了显示屏控制芯片没?供电不足了吧

网友C:
抱歉!猜不出来啊!

网友D:
难道你的屏是STLink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