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2.11.1导入CAD文件报错file version is not supported or file is

楼主:
Altium Designer 22.11.1导入CAD文件报错,AD以前版本都没问题.导入的CAD版本试了很多。

网友A(2022-12-19):
我遇见过,,,尝试了很多次,,,,,最后发现,,,,,,,只要把AD安装在C盘以外的地方,就导入错误....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装到c盘试试看

网友C(2023-04-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重装cad和ad都没有用,最后发现是电脑上有加密软件,cad文件被加密了,cad文件解密后不要打开,就可以导入了,奇怪的是同样是被加密的cad文件,另外一台电脑就可以正常导入,不知道啥原因,但最终解密后可以正常导入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搞了一天快崩溃了,还好搞好了
原因是电脑上有加密软件,CAD文件被加密了,文件解密后不要打开编辑,直接导入就可以正常导入了,
奇怪的是另外一台电脑就可以直接导入加密的cad文件,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没有直接导入过,学习到了,避免踩坑

网友E(2024-09-19):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搞了一天快崩溃了,还好搞好了
原因是电脑上有加密软件,CAD文件被加密了,文件解密后不要打 ...

很有用,CAD文件解密之后就能在AD中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