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的直流电压各档输入电阻都相同吗?

楼主(2022-12-19):
如图,200MV和750V输入电阻都是10MΩ。这就是通常不标电压灵敏度(??KΩ/V)的原因吗?实测直流2V档串入10MΩ电阻显示值降低一半。
    输入电阻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如图9205A数字表的直流电压各档输入电阻是相同的吧?

网友A:
廉价数字表基本都是10MΩ,高档的表在低压档往往在GΩ水平上,就是很多可怜孩子看见34401A这样的表在不插表笔的时候读数漂移,以为是表坏了,都是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数字表基本都是10MΩ,高档的表在低压档往往在GΩ水平上,就是很多可怜孩子看见34401A这样的表在不插表 ...

根本差别是指针表直流电压输入阻抗各档不同,数字表各档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差别是指针表直流电压输入阻抗各档不同,数字表各档相同。

GΩ=10MΩ,你的数学学得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GΩ=10MΩ,你的数学学得真棒!

“数字表各档相同”。不对吗?一块数字表直流电压档不同档位输入电阻还有差别吗?我没说1G=10M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表各档相同”。不对吗?一块数字表直流电压档不同档位输入电阻还有差别吗?我没说1G=10M呀?

太高档的表估计你都没见过,就拿前些年特别火爆的UT61E来说吧,其电压档大都是10MΩ,但是DC220mV档却不是,“一块数字表直流电压档不同档位输入电阻还有差别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档的表估计你都没见过,就拿前些年特别火爆的UT61E来说吧,其电压档大都是10MΩ,但是DC220mV档却不 ...

是。就拿9205A表的直流电压档来说各档都是10MΩ吧?DC220mV档?有这一档吗?我真没见过。

网友B(2023-01-20):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10M欧的,我怎么知道的呢?用另外一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出来的,不信你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Ω=10MΩ,你的数学学得真棒!

对于同一块数字表的直流电压档输入电阻不同吗?我觉得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10M欧的,我怎么知道的呢?用另外一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出来的,不信你也试试

“HEPH”在故意打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10M欧的,我怎么知道的呢?用另外一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出来的,不信你也试试

因为你只用过最低档的数字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只用过最低档的数字表。

10M是最佳的了,否则不测量时候数字晃到眼花,测量时候读数慢的等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