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逻辑分析仪的误差是多大?

楼主(2022-12-19):
有朋友知道某一个宝上30元的简易逻辑分析仪误差是多少么?问客服也不知道。数据可信度有多少,精度跟采样频率和缓存时间有关系么?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只要区分高低电平即可,Y轴精度不需要。X轴精度以现在的技术,想做到很差都很困难,都是优于千分之一的。

网友B:
高频率不清楚 1M以内的还是很准的

网友C:
里面有个晶振,误差与晶振有关。

网友D:
如果你能接受1us以内误差就不必在乎。

网友E:
我的就是在网上买的30多的,1uS以内跟示波器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什么超高精度的设计,这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