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子产品拆了个MF1286403液晶屏 求资料

楼主(2022-12-20):
在废旧机器上拆了一个液晶屏,想驱动它,但网上找不到资料,哪位兄弟有这款液晶资料分享一下谢谢了!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连接这个液晶屏你是直接飞线还是有什么底座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这个液晶屏你是直接飞线还是有什么底座连接吗?

用油性笔在覆铜板上画

网友B:
不要去搞这个了,很有可能你以后只能有这一块LCD,花几天的时间去研究,不值得
还不如搞12864之类的通用型器件

网友C:
量多可以考虑折腾折腾,就一个感觉没必要,要不然去淘个带资料的,那多省事啊,如果纯学习爱好,就当我没说哈

网友D(2024-01-14):
你找ST7567的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