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6.91B)烧录时为什么会下载失败?

楼主(2022-12-20):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1:供电不正常。
可能2:通信不正常。
可能3:操作不对。
串口下载:先连接串口(P3.0要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避免倒灌电流),此串口线经过验证可以正常收发通信的。然后关电,保证单片机电源无压电,然后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
USB下载:连接到电脑USB,P3.2接低电平,上电。

网友B: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上个图吧。我认为软件没问题,大部分是自己操作不当所致。

网友C:
用什么芯片? 上传图片呢?  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问题背景描述
问题现象
为解决问题做了哪些尝试?有啥效果?

网友D:
首先判断 单片机型号有无选对,要选择STC89C52RC的,选 STC89C52 是无效的,其次 程序有无打开,接着先接线,单片机的RX接USB 转TTL 的TX, 单片机的TX接USB 转TTL 的RX,点击下载程序,给单片机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E:
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我经常换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