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空载检测原理,哪个看懂了的分析一下

楼主(2022-12-20):
空载检测原理,哪个看懂了的    解答一下

网友A:
图片不清楚,应该是用了类似电桥的原理

网友B:
最下面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和旁边的三极管检测是否空载   空载时三极管基集没有电压 三极管不导通 单片机检测不到低电平就提示空载

网友C:
图片下面文字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D:
通常,通过检查是否存在高于有效负载阈值的电流来确定是否存在负载就足够了。 更简单的方法是测试感兴趣的电路中是否存在电压降。 电流通过二极管引起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