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单击双击长按程序

楼主(2022-12-20):
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多种功能,这里介绍了按键单击,双击,长按,源代码,亲测有效,模块独立,包括.c和.h文件
my_key.c
/**
  * @file    my_key.c
  * @author  xxb
  * @version V1.0
  * @date    07/29/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KEY firmware functions.
  */
#define KEY_GLOBAL

#include "..\inc\my_key.h"
#include "..\inc\my_led.h"

/****************************************************************************
【功能说明】按键扫描程序
****************************************************************************/

U8  Key_Scan(void)
{

        U8 key_val=NO_KEY;

        //这里添加读口线的代码
//        if(!_pa0)
//        {
//                key_val=MyKEY_NAME1;
//        }
//        else if(!_pa2)
//        {
//                key_val=MyKEY_NAME2;
//        }
        return (key_val);

}

/****************************************************************************
【功能说明】获取键值
****************************************************************************/

U8 Get_KeyValue(void)
{
        U8 new_val;
        U8 ret=NO_KEY;
        static U8  press_time=0;

        new_val=Key_Scan();                        //扫描按键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
                if(new_val<NO_KEY)   //如果有键按下,转到状态1。
                {
                        old_val=new_val;
                        press_time=0;
                        key_state=1;
                }
                break;

                case 1:
                if (old_val==new_val)  //确实有键按下(消抖)
                {
                        key_state=2;
                }
                else key_state=0;
                break;

                case 2:
                if (old_val==new_val)                  //继续按着开始计时
                {
                        if(++press_time>=100)        //100x10=1000MS
                        {
                                ret=new_val+10;                //在短按键值基础上加10就是长按
                                key_state=3;
                        }
                }
                else                                                //松开了返回短按
                {
                        ret=new_val;                        //返回短按
                        key_state=3;
                }
                break;

                case 3:
                if (new_val==NO_KEY)         //如果松开键
                {
                        key_state=4;                   //转到状态4 (消抖)
                }
                break;

                case 4:
                if (new_val==NO_KEY)         //如果确实松开
                {
                key_state=0;                   //转到状态0
                }
                else   key_state=3;
                break;
        }
        return (ret);
}

/**
  * @brief  KEY Process program        (10MS调一次,最短不能低于5MS,最长不大于32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Key_Process(void)
{

        U8 key_val=Get_KeyValue();
        switch(key_val)
        {
                case MyKEY_NAME1:
                //短按键1处理
                break;

                case MyKEY_NAME2:
                //短按键2处理
                break;

                case MyKEY_NAME1_LONG:
                //长按键1处理
                break;
        }

}

my_key.h
/**
  * @file    my_key.h
  * @author  xxb
  * @version V1.0
  * @date    07/29/2017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 KEY firmware
  */
#ifndef __MY_KEY_H__
#define __MY_KEY_H__

#include "..\inc\cpu.h"

#ifdef  KEY_GLOBAL
#define KEY_EXT
#else
#define KEY_EXT     extern
#endif

#define NO_KEY     0xFF

#define MyKEY_NAME1                        1
#define MyKEY_NAME2                        2

  19. #define MyKEY_NAME1_LONG        MyKEY_NAME1+10

  20. KEY_EXT U8 key_state;
  21. KEY_EXT U8 old_val;

  22. void Key_Process(void);

#endif

网友A(2023-02-24):
51有你更精彩,收藏了

网友B:
..\inc\my_led.h" 这个文件没有,可以发一下吗?
程序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