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量电路中D12和它上面的5V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2-20):
钳位保护,对输入ADC的信号电压做过压保护,当该点的电压>+5v+0.7V时候,4148导通,保证去ADC电压不高于5.7V

网友B:
保护作用!当所测电压大于5V时,因为D12的存在,电流会流向5V端,在1n4148会流过电流,电流的变化是指数型的,这样测试端口超过5V一点,大电流,如果串接有电阻,电阻的分压会显著变大,所以测试端电压就会减小,因为二极管的特性,这个电压会被钳位在5.7V以下,起到保护检测设备的作用,防止过压损坏!当然D12电流超出范围会烧毁,保护也被破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钳位保护,对输入ADC的信号电压做过压保护,当该点的电压>+5v+0.7V时候,4148导通,保证去ADC电压不高于5. ...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D:
电压钳位保护广泛用于单片机的IO、传感元件和信号调理电路的保护。 既有正向过压钳位电路,也有负向过压钳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