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负载

楼主(2022-12-20):
pnp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集电极

NPN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发射集

为什么?

网友A:
是体育老师这么说的吗?

网友B:
没有这种说法, 就驱动你图中的蜂鸣器来讲,都应该接在集电极,
同时,就像你NPN基极下拉一样, PNP基极上拉。

网友C:
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比如主贴下图PNP的接法会吃掉1V电压,VCC是5V或3.3V,太伤害负载的能力了,所以没有回答的意义。

网友D:
驱动负载放在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是可以的,你发的原理图一般来说用于CPU的IO驱动,因为CPU的IO电压一般较低,而如果NPN管驱动发射极负载(PNP管驱动集电极负载)时会造成驱动电压不足(或出现IO口电压过高)而导致驱动失败(或损坏IO口),如果一定要做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再加一级驱动即可。

网友D:
其实都是可以驱动的,你发的图一般用于CPU的IO驱动,因为CPU的输出IO电压不高,用NPN驱动发射极负载(PNP管驱动集电极负载),就会出现驱动电压不够(IO口电压高)而导致驱动失败或损坏IO口,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增加一级驱动即可。可以参考下面的电路

网友E:
谁说的?都可以集电极驱动或发射极驱动。

网友F:
如果驱动电压足够 ,就放发射极,构成射随器,起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G:
三极管有有四个状态,截止,放大,饱和,偏置,我们在单片机电路里,用三极管,基本就是用两种状态,截止和饱和状态,即把三极管用作开关来用的(饱和后的压降很低,相当于开关),一般不会用作放大,一是因为现在集成的放大器很多,根本用不到三极管,二是单片机电路多为数字信号,三极管无法放大数字信号。在单片机电路里,还会用到三极管的偏置状态,是用来做电平转换的,比如3.3V和5V的转换。当然,你的这个以PNP举例,电路是能够工作的,但是,三极管的功耗比较大,因为三极管导通时,会在放大与饱和状态频繁转换。因此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有有四个状态,截止,放大,饱和,偏置,我们在单片机电路里,用三极管,基本就是用两种状态,截止和 ...

那个PNP的接法,三极管导通时,根本就不会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H:
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负载可根据电路要求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或发射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