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实际开发问题,如何知道M1卡的卡号呢?

楼主(2022-12-20):
第一次上手开发RC522,如何知道M1卡的卡号呢

网友A:
读卡就知道卡号了呀
对于第一次接触这玩意而已,你要准备好几下几个知识点
1,射频卡协议ISO14443,数据格式,读卡,命令之类的,都是以这个协议进行的,不然,你在面对"REQA"之类的命令时,会一脸的蒙圈
2,RC522这个IC的操作,单片机与卡之间是通过RC522用ISO14443协议进行通讯的,除了RC522还有很多其它的IC,但你只要会RC522就可以了,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3,FM11RF08复旦卡,就是M1卡了,这个卡也是有对应的命令的
4,两个过程就是:单片机控制RC522,RC522通过ISO14443协议进行通讯,然后再控制M1卡的
论坛上有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读取I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就知道卡号了呀
对于第一次接触这玩意而已,你要准备好几下几个知识点
1,射频卡协议ISO14443,数据格式 ...

好的谢谢,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