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基础跟着单片机代码和网上视频做的小车仿真但是轮子不动

楼主:
新人求助,尽力了,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然后课程作业有需求。在b站看了很多,跟着视频下的软件,根据零基础做的仿真,然后又一步一步去查串口是什么,但是现在我是完全搞不懂了,就是串口输入指令那个蓝牙RXT,TXT也亮了一下,蓝牙应该没问题吧为啥轮子不转呢,求大佬帮忙看看是线路哪里出错了吗(ps:程序不是自己写的,up主友情分享爱了,所以应该是本人跟着程序连的线路错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B=P0^0;        //左边马达下接口         out2
sbit LF=P0^1;        //左上                out1
sbit RB=P0^2;        //右下                out4
sbit RF=P0^3;        //右上                out3

void stop()
{
        LF=0;
        LB=0;
        RF=0;
        RB=0;
}

void forward()
{
        LF=1;
        LB=0;
        RF=1;
        RB=0;
}

void back()
{
        LF=0;
        LB=1;
        RF=0;
        RB=1;
}

void left()
{
        LF=0;
        LB=1;
        RF=1;
        RB=0;
}

void right()
{
        LF=1;
        LB=0;
        RF=0;
        RB=1;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
                RI=0;
                LF=0;
                RF=0;
                LB=0;
                RB=0;
                receive_data = SBUF;
                switch(receive_data)
                {
                        case ('1'):
                                forward();break;
                        case ('2'):
                                back();break;
                        case ('3'):
                                left();break;
                        case ('4'):
                                right();break;
                        case ('0'):
                                stop();break;
                }
        }
                EA = 1;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SCON 是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用以设定串行口的工作方式、接收/发送控制以及设置状态标志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算出来的fd
        TR1= 1;
        ES = 1;
            EA = 1;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网友A(2022-12-21):
參考一下

网友B:
就是今天我试了好多,这样接线路之后我蓝牙输入1,然后好像我看XCOM那个好像没有接收到,但是那个仿真图里的RTX会亮一下但是轮子还是不动,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A:
COMPIM的设定有设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PIM的设定有设对吗?

我用的串口是com1和com2,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PIM的设定有设对吗?

谢谢大佬帮助,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C:
你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B(2023-02-12):
引用 网友C:
你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可能有点晚了,我不经常登陆,就是后面线路基本没改我删掉了我的晶振和复位电路,就可以了,当时是在论坛里参考其他老师的线路然后就灵机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