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运算符 a&=0x00<<2可以这么写吗如果a是0xff

楼主(2022-12-21):
问一下各位a&=0x00<<2可以这么写吗如果a是0xff
那么最后a是否等于1111 1101

网友A:
a&=0x00<<2
1. 0x00<<2 -> 0x00
2. a&= 0x00 -> a = a & 0x00 -> a = 0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最后都是0 了

网友B:
楼主如果用的是51可以调用本征函数来实现。

网友C:
如果a是0xff
那么最后用你的思路让a等于1111 1101,可用以下语句:
a &= ~(0x01 << 1);
解释:
0x01 << 1                  得到 0000 0010
~(0x01 << 1)             得到 1111 1101
a &= ~(0x01 << 1);    此时a = 1111 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