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1<<5和0x01<<5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2-12-21):
问一下各位1<<5和0x01<<5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对于1来说,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1来说,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好的,明白了,感谢

网友B:
是一样的呀!一个是用十进制表示,一个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C: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跟新手不新手的没有关系
首先:
a = 1<<5;
b = 0x01<<5;
然后:
if(a == b){打印也好,通过端口用LED指示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跟新手不新手的没有关系
首先:
a = 1

对,这样理解更深刻。

网友E:
1 对于十六进制和十进制是一样的。

网友F:
这个结果是相同的

网友G:
这样的问题可以不用的上来问的啊~~,仿真运行一下,就有答案了,还不用花成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问题可以不用的上来问的啊~~,仿真运行一下,就有答案了,还不用花成本的。

人家又问了一个几乎一样的问题,连续三个都是右边的变量<<..............
就一个位移问题,连续三个,我都不想理会了

网友H:
一样的,用十进制数,编译时会转成十六进制的。

网友I:
在程序中会报错

网友J:
一对应的是16进制和十进制是一样

网友K:
这两个表达式只是写法不一样而已!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L:
不过一个是10进制的表达,一个是16进制的表达
不同的表达方式,结果是一样的,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