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GPIOC->ODR = 1<<11

楼主(2022-12-21):
在CSDN看到两种写法
GPIOA->ODR|=1<<8;
GPIOA->ODR =1<<8;
请问这两种写法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
GPIOA->ODR|=1<<8; 只把第8位置1,其余位保留不变。
GPIOA->ODR =1<<8; 把第8位置1的同时,其他位也会清除为0

网友B:
结果是一样的。(1)或运算比较好,比如之前写过GPIOA_PIN的数据,后面再写入或运算,不影响之前的数据。(2)第二种写法直接把之前数据覆盖了。当然也可以重新算新写入的是多少再覆盖,这样也不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一样的。(1)或运算比较好,比如之前写过GPIOA_PIN的数据,后面再写入或运算,不影响之前的数据。(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同样类型的问题,问了两次......
沙发已经说明了
难不成你还认为结果是一样的吗?
结果不一样!也不存在哪种好,哪种坏,这是两种不同的操作,没有好坏之分

网友D:
前者是运行等号右边的设置,不去掉前面的位设置,后者是先去掉前面的位值,再运行等号右边的操作。

网友E:
->  这个是C运算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  这个是C运算符?

指向结构体成员运算符

网友F:
肯定不一样!沙发讲的明白透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一样的。(1)或运算比较好,比如之前写过GPIOA_PIN的数据,后面再写入或运算,不影响之前的数据。( ...

正解,正解,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