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扩展端口如何命名?

楼主(2022-12-21):
请教:C51单片机原有的端口是P0、P1、P2、P3,用38译码器扩展出的8个端口名字是什么?是P4吗?还是38译码器的输出端口名?低端问题,可我是小白,见笑了!利用该端口的高低电平直接驱动数码管我知道,就是不知道端口名。

网友A:
这种端口在软件里面根本就没有名字,写个代码操控这些端口自然就知道,如果连操作都不会就别用了。

网友B:
38译码器是一种逻辑芯片,没有程序,端口名见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端口在软件里面根本就没有名字,写个代码操控这些端口自然就知道,如果连操作都不会就别用了。

谢谢!利用单片机的3个管脚操控输出的8个管脚的高低电平状态还是会的。

网友C:
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元器件引脚无需命名。在绘制原理图时为方便读图和后期制作PCB,通常会对同一连接点标注网络名。

网友D:
P0^0,P1^5分别表示P0口的0端口,P1口的5端口。

网友E:
38译码器如何命名,取决于138的各个位控制的是什么。如果138作为地址扩展,那么138输出的每一位都有地址。可以给每一个地址起名字。比如一个发光二极管地址是8400h可以写成LCDPOWER EQU 8400H。引用“LCDPOWER”就可以了

网友F:
看51原理图

网友G:
看一下原理图就很清楚了

网友H:
这样拓展出的没有端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