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可以帮我看看电路问题出在哪吗?示波器和显示器应该接在哪

楼主:
图一是我自己连的,图二是我想实现的操作,请问一下图一有什么问题,以及我接下来的示波器和显示器应该接在哪。谢谢各位指导!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2022-12-21):
R1、R2的左边接信号源,你给接地了是什么意思?就是逗大家玩儿?

网友B:
XFG是产生信号的函数发生器,所以XFG要接在电路的输入端。 oscciloscpe XSC 通常用于显示电路的输出波形,因此,XSC 可以连接到输出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R2的左边接信号源,你给接地了是什么意思?就是逗大家玩儿?

不是,这是静态调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是静态调零

你自己查查调零电位器到底有多大,你不能瞎搞一个自欺欺人。

网友A:
你的图没有实现楼主想要的差分输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