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warning C206: 'Write0neChar':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21):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0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
t=t*0.0625; //将t乘以0.06
t= t*1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网友A:
WriteOneChar(0xCC);
Write0neChar(0xCC);

你能找得出区别吗?

网友B:
0和O都分不清楚的,应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riteOneChar(0xCC);
Write0neChar(0xCC);

眼神真好66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riteOneChar(0xCC);
Write0neChar(0x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