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线拟合、回归方程

楼主(2022-12-22):
很多时候工程验证需要大量的数据做标定?哪个精通数学分析的?交流一下,比如回归方程、曲线拟合等,找到对应的函数关系写入嵌入式软件就方便后续数据的精准集采

网友A:
这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高中知识啊,现在参数都用软件算,你观察一下曲线,预计一个函数,做一下T检验,不符合再换。正常工程用的都很简单,一两阶的方程,不大需要高代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高中知识啊,现在参数都用软件算,你观察一下曲线,预计一个函数,做一下T检验,不符 ...

多项式不  多个变量  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项式不  多个变量  还是有难度的

学的时候麻烦,因为不仅要懂原理,还有要会推公式,用的时候有软件算,不用懂原理,知道干啥就行,所以我认为有你贴的知识就够了,我喜欢用spass处理,

网友B:
我们可以使用软件工具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