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定时器2捕获模式解码红外遥控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12-22):
以下部分为单片机代码:
bit IR_Done = 0;
union {
        u8 THTL[2];
        u16 TIME;
}U_THTL[33];
void Timer2Init(void)
{
        EXF2 = 0;
        EXEN2 = 1;
        CP_RL2 = 1;
}
void timer2_int() interrupt 5
{
        static u8 i = 0;
        if(TF2)
    {
                TF2 = 0;
                TR2 = 0;
        }
        if(EXF2)
    {
                EXF2 = 0;
                if(!TR2)
                {
                        TL2 = 0;
                        TH2 = 0;
                        TR2 = 1;
                        i = 0;
                }else{
                        U_THTL[i].THTL[0] = RCAP2H;
                        U_THTL[i].THTL[1] = RCAP2L;
                        TL2 = 0;
                        TH2 = 0;
                        if(++i>=33)
                        {
                                i=0;
                                IR_Done = 1;
                        }
                }
        }
}
void main()
{
        Timer1Init();
        Timer2Init();
        ET1 = 1;
        ET2 = 1;
        EA = 1;
    while (1)
    {
        if(IR_Done)
                {
                        u8 i;
                        u16 Temp[2];
                        IR_Done = 0;
                        for(i=1;i<33;i++)
                        {
                                Temp[(i-1)/16]<<=1;
                                if(U_THTL[i].TIME>0x0648)
                                {
                                        Temp[(i-1)/16] |= 0x0001;
                                }
                        }
                        Disp_Buff[0] = Temp[1]>>12 & 0x0F;
                        Disp_Buff[1] = Temp[1]>>8 & 0x0F;
                        Disp_Buff[2] = Temp[1]>>4 & 0x0F;
                        Disp_Buff[3] = Temp[1] & 0x0F;
                        DispEN = 1;
                }
    }
}

网友A:
好资料,想问下,proteus是用什么版本打开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想问下,proteus是用什么版本打开仿真

我用的是8.13

网友B(2024-03-13):
这个遥控键码是多少啊?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遥控键码是多少啊?找不到资料

可以一个一个试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