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2-12-22):
电流、电压采样都是通过AD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压差吗?都是串联?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A:
电压测量串联怎么测?看你的图只能说是测量串联电阻上的电压,测量原理相同只是测量后计算后显示的单位不同

网友B:
电流感测可以不同,有些使用分流器或精密电阻来采样电压降以计算电流。 一些使用霍尔效应,一些其他方法使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感测可以不同,有些使用分流器或精密电阻来采样电压降以计算电流。 一些使用霍尔效应,一些其他方法使 ...

像这种电流检测芯片貌似还不如检流电阻+运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