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网友,求助下这个tft屏幕用的什么驱动,求引脚定义

楼主(2022-12-22):
海鲜市场收了4快屏幕,单片机是stm32f103rct7,主板带时钟芯片,准备做个显示时钟,奈何屏幕找不到驱动和引脚定义,只能希望吧里大神能帮忙找找

网友A:
屏幕有几十种甚至更多,你没有照片也没有资料,让人猜是什么屏

网友B:
显示屏的驱动IC和接口定义五花八门,基本资料信息不全的屏,很难点亮的。

网友C:
大概率是SPI接口吧

网友D:
这种连图片都懒得发求答案的懒人贴居然还能审核过关?也实在无语了,还能学啥编程

网友E:
什么都没有,盲猜ST7576,反正这个的拆机屏幕最多

网友F(2023-02-06):
你都没图片,即使有图片,SPI接口的TFT 驱动芯片一般是贴在TFT玻璃里的,根本看不到。一般都是ST7XXX,或者ILI9XXX系列用的比较多。

像这种SPI接口的TFT都必须做屏幕初始化的,不知道具体芯片是无法初始化的。

网友G:
图片都没有?
接口:SPI,8080,数字RGB。。。。
彩色、黑白。。。
像素。。。。
驱动IC型号。。。。

大家继续猜。

网友H:
屏幕的种类不知

网友I:
大家都不是算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