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瞌FOC,有什么好的直流无刷电机推荐没有?准备弄个BLDC试下手

楼主(2022-12-22):
如题,准备买个BLDC试下手,看网上直流无刷电机好乱啊。大家有什么推荐一下没有?
12V或者24V的就可以,电压太高的就别推了,不老安全
既然是研究用,就想买个带霍尔的,三相八线那种,某一个宝上看看,也没觉得有啥正常价格低的?怎么随手一个都是一两百块?
大家有谁家的价格便宜的靠谱的,推一个吧,谢谢。

网友A:
真正要把FOC拿下,你要准备一年的时间
http://www.51hei.com/bbs/dpj-225654-1.html
我在这上传了一个六步方波控制的六步方波带霍尔的大概看一下就行了,没什么难度,学不学都无所谓
主要是无霍尔传感器,不管是六步方波还是FOC,都是相对难点的
驱动板实际上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在TI的官方网站有现成电路给你,打样就行,代码也给你准备好了烧录就行,前提是得用TI的单片机
我这有一个STM32的,本来也是打算做FOC,但工作有点忙,没时间了,你会STM32的话,打样就行,原理图和PCB都有
如果你看不懂得这个原理图,那就再去看一下无刷电机和模拟电路方面的知识

网友B:
舵机用的无刷,1722或者1718这种,基本都带霍尔,电压也合适

网友C:
个人推荐1718 带霍尔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推荐1718 带霍尔 很方便

好的,我去某一个宝淘一下,不知道年前能回来不,JLC也停止免费打板了,哎,好疲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用的无刷,1722或者1718这种,基本都带霍尔,电压也合适

好的,谢谢

网友D(2023-03-02):
看你的方向,想玩飞控那就航模无刷,想做伺服,可以tb看看云台无刷(4008/4010这类,很多博主都用这类的多)。航模侧重转速控制,伺服侧重位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