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和单片机程序原因导致干电池漏液吗?

楼主(2022-12-22):
电路板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程序检测电源电压,当电压高于2.6V时,发送温度120ma瞬间工作电流,然后休眠18秒,电流3ua!当电压低于2.6V时,单片机发送电量低,然后永久休眠,电流3ua!本来计划预留2.6V电压关机,防止电池过放电,导致电池漏液,可现在边吃还是漏液了,不知道是程序没有进入休眠模式,运行把电池电量耗没了,导致电池漏液?还是在休眠之后,微小电流导致电池漏液?请问如何才能解决电池漏液问题?用了某一个宝买的普通蓝色华太电池,很便宜的!请问是电路和程序原因导致漏液还是电池质量?需要更好碱性电池不容易漏液?

网友A:
都有问题,电池漏液是电池质量问题,但是你进入休眠不彻底也大大提高了发生漏液的频率。

网友B:
会不会就是电池差了漏的。

网友C:
碱性电池含有液体电解质和化学物质。 当有电流流过时,无论漏电流多小,都意味着电池内部正在发生化学反应。 防止泄漏的最佳方法是完全切断电池的电气连接并小心存放。

网友D:
首先测一下电流,是否达到预期,其次,普通电池连续用时电压不降而是内阻大,你这个方案是给充电电池用的。

网友E:
不会的,干电池1V都不会漏液,你要测一下低于芯片LVR后,芯片失控电流是不是很大

网友F:
百度了一下,看你的应该是第3种

电池为什么漏液?
1、电池漏液是由于内部的材料发生了化学反应引起的。
2、电池在使用时因输出电流过大,连续放电时间太长,导致电池温度升高,就容易出现漏液现象。
3、小电流放电时间长了也会漏液,低于标准电压继续工作就可能造成漏液。
4、电池漏出的液体是碱性很强的氢氧化合物,腐蚀性强,可导致电池匣的簧片锈蚀,接触不良或不通导,要预防电池漏液腐蚀用电器,最有效的方法是不要过度使用电池,长期不使用的电器,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G:
1.5V AA(R6)电池单节电压低于0.6V就会开始漏液。确认下单片机休眠状态,电池的总消耗电流是否是真的稳定的uA级。终极方法是做个硬件MOS开关,低电压2V以下自动切断电池供电总电源,参考:PMOS管AO3401开关+三极管SC3052控制(B上拉470K,下拉22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V AA(R6)电池单节电压低于0.6V就会开始漏液。确认下单片机休眠状态,电池的总消耗电流是否是真的稳定的 ...

觉得你这个电池低于2V后,电路彻底关闭了才行!多谢!

网友H:
干电池,我放在那不用,过了几年,也发现漏液了。

网友I:
检查电池的外壳,很多时候因为电池安装不合理、车架电池盒有焊渣和车架底盘低导致的磕碰等原因,造成外壳损坏。

网友J:
漏液是概率问题,你就是干放在那,有的电池也会漏液
既然是碱性电池供电,低电压还休眠干嘛,难道不是换电池吗?
十几块钱的锂电池,随便用个几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漏液是概率问题,你就是干放在那,有的电池也会漏液
既然是碱性电池供电,低电压还休眠干嘛,难道不是换电池吗 ...

如果用户忘了及时更换,电池漏液,电池弹片都腐蚀了,就没法用了!需要电池低于设置电压,自动断开电路连接,避免电池过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V AA(R6)电池单节电压低于0.6V就会开始漏液。确认下单片机休眠状态,电池的总消耗电流是否是真的稳定的 ...

程序设计是低压进入休眠模式,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还会启动,导致部分电池没电了!试一下自动关断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了一下,看你的应该是第3种

电池为什么漏液?

谢谢!应该是电池电压低了,单片机意外从休眠模式重启,单片机频繁启动,导致电池过放电漏液了!考虑下一个电路,低于2.4v自动断电!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户忘了及时更换,电池漏液,电池弹片都腐蚀了,就没法用了!需要电池低于设置电压,自动断开电路连 ...

没有用的,不信你试一下
你用电阻把几节干电池的电放完,放在那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坏,也有可能放几年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用的,不信你试一下
你用电阻把几节干电池的电放完,放在那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坏,也有可能放几年都不会 ...

搜过电池有几种,一种是碳性电池,好像是外壳参与反应,没电了,外壳变薄了,密封不住了,很软了,漏液了!存放时间长了,自己内部漏电就没电了!保质期18个月!还有种是碱性电池,外壳不参与反应,没电了,外壳不会变化,密封没事,就一直不会漏液!保质期10年!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搜过电池有几种,一种是碳性电池,好像是外壳参与反应,没电了,外壳变薄了,密封不住了,很软了,漏液了 ...

我之前公司是做LED手电的,也有碱性电池供电的,经我手上出的漏液的报告不下100份,每次看到就头痛,因为找不到原因,你要是相信那10年的,那就信咯
我并不是非得让你认同我的说法,我只是把我的经历说出来而已

网友K:
大部分电池使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公司是做LED手电的,也有碱性电池供电的,经我手上出的漏液的报告不下100份,每次看到就头痛,因为找不 ...

我是看的某一个宝说明!具体不知道!你那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的某一个宝说明!具体不知道!你那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谈 不上解决不解决的,只要是碱性电池,就有漏液的概率
但原因并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