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矩阵键盘反转扫描程序

楼主: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cord_h, cord_l; // 行列值中间变量 假设是第一行第二列按下 1011 1110
    KeyPort = 0x0f; //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 = KeyPort & 0x0f; // &完以后cord_h是  0000 1110
    if (cord_h != 0x0f) //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 去抖
        if ((KeyPort & 0x0f) != 0x0f) {
            cord_h = KeyPort & 0x0f; // 读入列线 cord_h是0000 1110
            KeyPort = cord_h | 0xf0; // 输出当前列线值 1111 1110
            cord_l = KeyPort & 0xf0; // 读入行线值 1111 0000

            while ((KeyPort & 0xf0) != 0xf0)
                ; // 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 (cord_h + cord_l); // 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1111 1110
        }
    }
    return (0xff); // 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 (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 // 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 // 1
    case 0x7b:return 2;break; // 2
    case 0x77:return 3;break; // 3
    case 0xbe:return 4;break; // 4    1011 1110
    case 0xbd:return 5;break; // 5
    case 0xbb:return 6;break; // 6
    case 0xb7:return 7;break; // 7
    case 0xde:return 8;break; // 8
    case 0xdd:return 9;break; // 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 // 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 // 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 // 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 // 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 // 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 // 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我这个计算哪里不对呀??我烧录实测这个函数没问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2022-12-23):
"我烧录实测这个函数没问题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有啥问题?

进阶编程要尽量避免用长时间(>1ms)阻塞式延时消抖
下面是建议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烧录实测这个函数没问题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有啥问题?

就是我假设第一行第二列按下,按照这个函数,最后我计算得到的是1111 1110 ,结果应该是1011 1110才对。。我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C:
楼主可以试着参考STC8H8K64U实验箱范例程序41-USB键盘设备通过P0口矩阵按键模拟小键盘功能。实验箱程序范例程序从STC-ISP (V6.91C)一体化软件里面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