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可以这样测量吗?

楼主(2022-12-23):
测一下开路电压:V1再测一下一定放电电流I的端电压 V2。内阻r=(V1-V2)/I。例如:空载电压4V,放电电流1A,V1-V2=0.05V,电池内阻r=0.05Ω=50毫欧.这个方法可靠吗?

网友A:
标准测量就是这样测的,这样子测出来的内阻比较符合实际使用的放电内阻情况.但是不论什么电池,满电内阻和低电量的内阻都会有明显差别,满电情况下内阻会小

网友B:
方法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接线非常考究,比如电池夹与电池极板的接触电阻就有几十毫欧姆级别,要用开尔文四线制才可以。

网友C:
应该这样测量,但最好多次测量,然后取平均值。

网友D:
交流法通过对蓄电池注入一个恒定的交流电流信号IS,测量出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响应信号Vo,以及两者的相位差由阻抗公式来确定蓄电池的内阻R。该方法不需对蓄电池进行放电,可以实现安全在线检测电池内阻,故不会对蓄电池的性能造成影响。但该方法需要测量交流电流信号Is,电压响应信号Vo,以及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由此可见这种方法不但干扰因素多,而且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同时也影响了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接线非常考究,比如电池夹与电池极板的接触电阻就有几十毫欧姆级别,要用开尔文 ...

测量端电压的两条线尽量接在电池两端减小大电流线路电阻压降。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内阻测量仪”岂不是骗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法通过对蓄电池注入一个恒定的交流电流信号IS,测量出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响应信号Vo,以及两者的相位差由 ...

电池放电也不是交流放电。交流法岂不是脱裤子放屁?直流放电更符合实际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内阻是个变化的量。尤其对寿命即将终了的电池是一充就满一放就完,内阻变化很大,仅是个参考

网友E:
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总会有诸多的原因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

网友F:
有的电池内阻与电流有一定的非线性。
小内阻的一定要用4线测量(开尔文)。
可以多测即个电流电压绘制内阻-电流曲线。

网友G:
本人以五年锂电池产品开发经验来说明:不可靠,理论上不行,实际上更不行
不做5A以上电路,不需要管电阻内阻,更多的时候,测量内阻就是"想看一下是多少"
你要是跟我杠,那你就是对的,我是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本人以五年锂电池产品开发经验来说明:不可靠,理论上不行,实际上更不行
不做5A以上电路,不需要管电阻内阻, ...

是的,没有大电流应用的场景,测电源内阻就是测一下而已。只是个参考值,了解即可,不必太计较。

网友I:
可以,但是差距肯定是有的,多测几下做个参考值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计较起来肯定不行

网友J:
理论上,你的方法是对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以五年锂电池产品开发经验来说明:不可靠,理论上不行,实际上更不行
不做5A以上电路,不需要管电阻内阻, ...

理论,实际上都不对?你说个对的我听听?你是卖内阻仪的!这个办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么?不同电流测试很可能不一样,那就用比较可靠的嘛?我没说不可以用5A测试呀?50A也不是不可以。全电路欧姆定律和电流大小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但是差距肯定是有的,多测几下做个参考值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计较起来肯定不行

那就请你来个"计较"计较呀?看看怎么不行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理论,实际上都不对?你说个对的我听听?你是卖内阻仪的!这个办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么?不同电流测试很可能 ...

你杠,你就是对的,我说的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你的方法是对的!没毛病!

有人非说理论,实际都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你的方法是对的!没毛病!

我原本还想给你解释一下为不什么理论和实际都不行的,但是,看了楼主这熟悉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本还想给你解释一下为不什么理论和实际都不行的,但是,看了楼主这熟悉语气%

我也是看了你这熟悉的语气风格,也不想听你解释。(解释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阁下的专利?)不过从根本上质疑这个方法的目前仅阁下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总会有诸多的原因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

测量结果的偏差和电池内阻的不稳定或许是有区别的把?况且内阻也不需要太精准(也不可能)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本还想给你解释一下为不什么理论和实际都不行的,但是,看了楼主这熟悉语气%

那是你自己的结论,不是经典。

楼主(2023-09-20):
引用 网友B:
方法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接线非常考究,比如电池夹与电池极板的接触电阻就有几十毫欧姆级别,要用开尔文 ...

要点,测量电压在最接近电池正负极的地方,

网友K:
电池都会给出标准放电电流的嘛,比如1C电流的内阻测量一下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