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静态调零如何操作?

楼主(2022-12-23):
我的差分电路静态调零的时候,为什么调节滑动变阻器电压表显示的数一直不变,我应该怎样才能让他为0

楼主:
一直显示如图,怎样调节都不变

网友A:
null offset pot是10k吧?你搞个100k是什么意思啊?彰显个性?

网友B(2023-02-05):
就一个仿真的电路,调不调零都没什么意义

网友C:
这电路图睇到眼花缭乱。

网友D:
R3也改为10K试看

网友E:
这样子就可以静态调零。

网友F:
静态调零短路2与3脚,调RV2。工作状态调零,R1与地断开,串一个电位器调零。RV1是调放大倍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显示如图,怎样调节都不变

741 调零引脚 1,5 没有仿真

网友F:
RV2抽头应该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741 调零引脚 1,5 没有仿真

没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