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keil生成的hex文件和Proteus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12-23):
  新手刚开始学习使用单片机,在网上下载了一套在keil软件运行的源代码,里面附带工程和一系列文件。我把下载来自带的hex文件导入到Proteus里面的89C52芯片里面是正常运行的,但之后我打开工程点击Rebuild(没有碰代码)生成的hex文件,再导入Proteus却有部分功能不能实现了,hex文件的大小也发生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接触可能语言表达得有问题,实际上我把.c文件的代码完整无误的复制,再重新创建一个工程放进去,生成的hex文件也还是有上述问题。。。。。

网友A:
说明源代码和hex文件不是一回事。

网友B: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下载的资料里面的hex文件是准确的,而工程里面的文件是不准确的。这样就导致再次编译出来的hex是不能用的!

网友C:
应该源代码和 hex文件 不是 对应的。

网友C:
说明源代码和hex文件不是对应关系

网友D:
源代码和hex文件对应不起来就会这样

网友E:
源代码错了,你那里面hex是对的

网友F:
你可以将源文件拷贝一份, 双击打开工程文件,此时源程序不要编译,打开魔术棒,点击output,将.hex生成的名称修改一下。将这份生成的.hex与原先的.hex进行对比, 观察所占的空间是否一样。不一样说明,不对应。

网友G:
有可能是你程序没写好

网友H:
好像有个软件可以比对hex文件字节存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