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il C51的一款配色方案

楼主:
安装Sublime Text之后,发现其自带配色方案“Mariana”设计得很漂亮,便照猫画虎移植到了Keil uVision上。尽管Keil存在函数名和变量名的颜色无法分别设置,以及运算符、逗号和分号颜色被绑定等缺憾,但总体感觉还可以。效果如图所示:

使用方法:找到Keil安装目录下的UV4文件夹,将里面的global.prop文件备份后用附件内的同名文件替换即可。(出于偷懒的目的,仅替换了C/C++编辑器部分,ASM部分也可以参考此方案。)

网友A(2022-12-27):
原来的global.prop是不是删除掉也没问题的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global.prop是不是删除掉也没问题的 啊?

最好改个文件名保留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改个文件名保留着

完了,不小心删除原来的那个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在Keil里面可以设置

1

1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