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电视,内部的电路板上可以加上防感应雷保护电路吗?

楼主(2022-12-24):
雷电放电时会产生感应雷。感应雷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一:家用电器,比如电视,它们内部的电路板上面可以加上防感应雷保护电路吗?这个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呢?请说一下

二:电视机的插头都是双插头,只能接零线火线。 而住户的家里也只有火线零线,没有地线。那么当感应雷产生时,电视机内部电路板里面的防感应雷保护电路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保护电路不会受到感应雷的损害吗??

三:只有火线零线, 没有地线,那么雷电产生的感应电流对电视机内部造成影响时,雷电的感应电流就不能从地线里释放,那只能从火线或者零线释放出去吗???不会对电视造成损坏吗?

网友A:
雷击具有非常高的能量,可能会对暴露在其中的电子设备造成巨大损坏。 有很多器件可以用来设计雷电保护电路,如TVS(瞬态电压抑制器)、MOV(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GDT(气体放电管)、齐纳二极管、浪涌继电器、断路器、空气或碳 火花隙。 由于此类保护电路至关重要,因此在设计时必须仔细考虑。

网友B:
直击雷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防得住。

电子设备防雷只能防感应雷,但是工频电源上面并联的用电设备太多了,感应雷都是大家平摊的,只要装一个压敏电阻吸收即可。

网友C:
有时间把家里的电视机和一些比较规范的电器拆开来研究下。通常都有防浪涌电流和浪涌电压的保护电路。使用最普遍的是压敏电阻。当然,保护作用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击雷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防得住。

电子设备防雷只能防感应雷,但是工频电源上面并联的用电设备太多了,感 ...

谢谢。请问:很多农村的住户家里只有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连接的是火线零线和地线。可以设计出一个住户家里没有连接地线,虽然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但是也能够实现防感应雷保护的电路添加到台式电脑主机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击具有非常高的能量,可能会对暴露在其中的电子设备造成巨大损坏。 有很多器件可以用来设计雷电保护电路 ...

谢谢,请问:很多农村的住户家里只有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连接的是火线零线和地线。可以设计出一个住户家里没有连接地线,虽然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但是也能够实现防感应雷保护的电路添加到台式电脑主机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