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户家里没有接地线,三插头台式电脑主机里面的防感应雷保护电路可以发挥作用吗?

楼主(2022-12-24):
一:对于三插头的台式电脑主机,可是住户家里只有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如果台式电脑主机里有防感应雷保护电路,台式电脑主机里防感应雷保护电路必须有地线才能发挥作用吗??
    二:对于三插头的台式电脑主机,可是住户家里只有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产生了感应雷,台式电脑主机里的防感应雷保护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发挥作用,避免感应雷损坏电脑吗?

网友A:
我的建议是用双空气型的开关,不用电脑时候,同时断开零线和火线,这样家里的接地线可以不接或不用即可。

楼主:
很多农村的住户家里只有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连接的是火线零线和地线。
   可以设计出一个住户家里只连接了火线零线。没有连接地线,虽然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是三插头的,但是也能够实现防感应雷保护的电路添加到台式电脑主机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