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最多显示到511

楼主(2022-12-24):
新人刚开始学51,想写一个模块化的数码管显示,起初用的是unsigned char,发现位数不够后更改为unsigned int,现在最多却只能显示到511,在输入为1时显示257,求大佬帮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sbit SMG_DU = P2^6;
sbit SMG_WE = P2^7;
unsigned char SMG_D[]=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MG_W[]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SMG_Displa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SMG_TEMP;
        unsigned char SMG_i=0;
        SMG_TEMP=NUM;
        while(SMG_TEMP)
        {
                P0=0xFF;
                SMG_WE=1;
                P0=SMG_W[SMG_i];
                SMG_WE=0;
                P0=0x00;
                SMG_DU=1;
                P0=SMG_D[SMG_TEMP%10];
                Delay(1);
                SMG_DU=0;
                SMG_TEMP/=10;
                SMG_i++;
        }
}

网友A:
改这样试试
void SMG_Display(unsigned int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FF;
        SMG_WE=1;
        SMG_WE=0;
        switch(i)
        {
                case 0: P0=SMG_D[NUM%10]; break;
                case 1: P0=SMG_D[NUM/10%10]; break;
                case 2: P0=SMG_D[NUM/100%10]; break;
                case 3: P0=SMG_D[NUM/1000%10]; break;
                default:P0=0X00; break;
        }
        SMG_DU=1;
        SMG_DU=0;
        P0=SMG_W[i];
        SMG_WE=1;
        SMG_WE=0;
        i=++i%8;
}

网友B:
你贴的这段代码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调用这段代码的位置,你没有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这段代码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调用这段代码的位置,你没有贴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MG.h"
void timer0()
{
        ET0=1;
        EA=1;
        TR0=1;
        TMOD=0X01;
        TH0=0XFC;
        TL0=0X52;
}
void main(){
        timer0();
        while(1){
        }
}
void sb()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52;
        SMG_Display(123);
}
我也很疑惑啊,感觉这部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这段代码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调用这段代码的位置,你没有贴出来。

看来还真是,刚刚改成了楼上大佬的,同样也有问题

楼主:
感谢,我先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lay.h"

你代码只是塞一个常数,而不是变量,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网友C:
我单从程序上看不出来问题,可以的话贴个电路图出来,看看软件和硬件匹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代码只是塞一个常数,而不是变量,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塞一个变量给一样的值还是有问题,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从程序上看不出来问题,可以的话贴个电路图出来,看看软件和硬件匹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