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高手成长,研发/生产主管 必须知到的事

楼主:
STC 高手成长,须知:
一,下载线路,仿真线路,最小系统,教学视频,大学教材,从此开始

请公开的教学视频,公开的教材,公开的核心板 统一到本图,否则就是不认真研究原厂手册
1,本图STC8H8K64U既可以用自带的硬件USB下载,也可以用自带的硬件USB直接仿真
2,还可以通过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的串口来仿真,或者串口自动下载/6M bps 下载速度
===仿真的同时,【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的第二组串口还可以同时和被仿真的MCU的串口1/2/3/4通信
===本图MCU如是 STC32G12K128,可以外接STC-USB Link1D来支持SWD仿真
===如STC32G12K128, 你在 P3.0/3.1上外接其他USB转串口芯片会影响 硬件USB直接下载,SWD硬件仿真,不要加任何芯片
===如STC8H8K64U, 你在 P3.0/3.1上外接其他USB转串口芯片会影响 硬件USB直接下载,硬件USB直接仿真,不要加任何芯片
*****并且有些USB转串口芯片省去了外部晶振,这时你用它来对STC的MCU下载程序
*****会将它内部的时钟误差带进STC的MCU内部的IRC时钟,增加了内部时钟的误差
3,还可以通过 【STC-USB Link1D】的串口仿真,或者串口自动下载/6M bps 下载速度
===仿真的同时,【STC-USB Link1D】的第二组串口还可以同时和被仿真的MCU的串口1/2/3/4通信

如果不想用硬件USB下载,想用USB转串口下载
==工具1,[STC-USB Link1D], 这是 USB 转双串口,串口仿真器,也是 SWD仿真器

想用USB转串口下载
强大的 STC-USB Link1D, 这是 USB 转双串口,串口仿真器,也是 SWD仿真器
STC-USB Link1D 可以支持 SWD仿真,在线下载-自动停电/上电,脱机下载-自动停电/上电,
及扩展的 USB-CDC 串口2,波特率支持6M bps /3M/4M/2M/1.5M/1M/...及各种常规低速波特率
STC-USB Link1D  = SWD仿真         +        USB-CDC 串口2
STC-USB Link1D  = USB-CDC 串口1 +         USB-CDC 串口2
STC-USB Link1D  = U8W-Mini         +         USB-CDC 串口2
STC-USB Link1D  =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 SWD仿真STC32G12K128 + 脱机下载

如果不想用硬件USB下载,想用USB转串口下载
===工具2,[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串口仿真器+第二组串口通信 ! 可以免费申请

一箭双雕之转双串口可以:
1,USB-CDC/串口1, 对STC8系列/STC15系列支持串口仿真的芯片进行串口仿真;
2,USB-CDC/串口2,同时和被仿真的芯片的串口1/2/3/4进行串口通信;
STC-ISP V6.91D 以上版本软件,支持4组独立串口助手显示窗口

USB转串口下载的 STC-ISP 下载操作,
不需要你手工停电/上电, STC 官方推荐的工具全自动了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USB-CDC1串口仿真<===>支持STC8 / IAP15W4K在线仿真
USB-CDC2串口 支持第二组串口通信

STC-USB Link1D工具的 USB-CDC1,串口仿真 STC8/STC15系列,SWD仿真STC32,
同时第二组串口跟被仿真的MCU的串口1/2/3/4通信

3.3V的MCU的软件模拟USB下载线路,还可以用STC官方的USB转串口下载

STC32位8051下载仿真线路,5V的32位8051
硬件USB直接下载,USB转串口下载,STC-USB Link1D硬件SWD仿真

网友A(2022-12-29):
经常有人问先学STC32好,还是先学STC8H好,
STC32的学习难度和STC8H是一样的,有教学视频,也有库,都是全套成体系提供的,
32位8051爱好者技术互助社区: STCAIMCU 也打通了,
让学习STC32像学习STC8H一样简单

如果你已学过STC8H,
===则换个STC32G.h头文件,换个 KEIL C251编译器就直接到STC32的高度了;
如果你没学过STC8H, 那直接就学STC32, 难度是一样的
===想回到8位机,则换个STC8H.h头文件,换个 KEIL C51编译器就回到8位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有人问先学STC32好,还是先学STC8H好,
STC32的学习难度和STC8H是一样的,有教学视频,也有库,都是全 ...

我只会汇编语言,好像这两款MCU的指令不一样了吧

网友C:
我也学习汇编三年了,感觉在这圈子像是被孤立的,所有的底层代码都自己写,串行转并显示,eeprom存储等等一步步,只要慢慢都能做到就是慢一些而已,但别人c语言就很快,几天就能做个东西出来,但我看不懂,他们c语言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拿出底层的代码解决,他们也看不懂。语言不同感觉隔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学习汇编三年了,感觉在这圈子像是被孤立的,所有的底层代码都自己写,串行转并显示,eeprom存储等等一 ...

汇编转C语言很容易的。现在的C基本是够用的。没必要死守汇编,主要是汇编的移植性远远不如C。我以前也是用汇编,后来改过来了。C要灵活很多,而且不用管那么多底层硬件。现在的单片机硬设已经够了,所以对代码效率也不用极致追求。

网友A:
建议花点时间学习一下C,现在C用的原来越广泛,尤其是有汇编基础的很好学的。
可以好好看看 冲哥的 32位8051视频,C 语言0基础,MCU  0基础入门,32位8051视频教程60集,已更新到第10集,如需要可以  STCAIMCU 获得或者@ 我头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学习汇编三年了,感觉在这圈子像是被孤立的,所有的底层代码都自己写,串行转并显示,eeprom存储等等一 ...

学习C比汇编容易多了,有汇编基础学的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经常有人问先学STC32好,还是先学STC8H好,
STC32的学习难度和STC8H是一样的,有教学视频,也有库,都是全 ...

视频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