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排三位一体的数码管引脚什么定义的?

楼主(2022-12-25):
如题,用万用表测来测去只显示出来第一排的

网友A:
把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都要试一遍。

网友B:
引脚是复用的,直接用一个2V的电源点亮比较直观一点。先点亮1个,在把正负极调换就又点亮一个。

网友C:
这种数码管采用查理复用的方法编写驱动

http://www.51hei.com/bbs/dpj-225386-1.html

网友D:
这种数码管多为定制产品,没有产品资料想确认引脚与笔段之间连接关系也不算难,只是有点耗时。但写驱动代码要复杂得多。

网友E:
这种东东,最直接了,除非它挂了,不然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测出来了。

网友F:
目测正面,6个数码带小数点和符号,理论需 6*8+2=50 段LED;
目测反面,9个引脚只能是复用的,理论上可带 9*8 =72 段LED。
其他的,参照楼上,都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是复用的,直接用一个2V的电源点亮比较直观一点。先点亮1个,在把正负极调换就又点亮一个。

是不是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不出来?我反复调笔,就算单笔同时连几只脚也不见下排亮,只测出了1排的。

网友G:
这个东西只能用万用表测试了!除非有网友有现成的,直接给你。

网友H:
找一个可调电源稍微挑高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