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rotel99SE灯板怎么画PCB的问题

楼主(2022-12-26):
很久没有用99SE画板了,最近公司要用protel99SE画个LED灯板,突然发现不会画了
像这种有规则的,或者是弧形的LED怎么在PCB画板的时候进行排列?
有没有像AD的极点那样方便的东西

网友A:
可以用圆形阵列和方法,简单的很

网友B:
好像没有什么好方法,自动布局和交互布局都难以做到。制作PIK文件还不如逐个编辑LED属性中旋转角度,一一放置来得快。

网友A:
EDIT--->Paste Special...--->Paste Array:
选环形 Circular,Count填阵列个数,Inc默认1,指定角度=360/阵列个数。

网友C:
不会protel99SE,不过这么简单的还是可以用立创EDA,至少不用担心某些不愉快的问题。这种均匀分布的立创EDA还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D:
先选定一个灯珠,然后复制,再快捷键E  A阵列

网友B:
还有一个圆形粘贴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B:
这是特殊粘贴的效果

网友E:
阵列加旋转?

网友F:
msp430单片机制作CNC写字机

楼主:
差不多就这样吧
主要是因为长期用AD,把99SE这一块给忘记了,谢谢了

网友G:
Protel99SE有一种画图方式,叫做间接画图,把相对坐标设置为原点,设置不同的旋转角度,就可以画出楼主需要的这种LED灯,一共才有三圈,第一圈5个LED设置为72度,第二圈9个LED设置为40度,第三圈16个LED设置为22.5度。
要想画出整齐美观的PCB图,就是要把网格和相对坐标发挥到极致,然而这方面的教程几句话就带过了,间接画图更是只字不提,这些方面,十几年前我就用的很熟练了,我现在一直用Protel99SE,我可以用Protel99SE间接画图放置弧形元件、弧形汉字、弧形走线,我还可以把Protel99SE的原理图、PCB、焊接图、元件表做在同一个PDF文档,PCB部分要阴图有阴图,要阳图有阳图,是为了手工做电路板方便,即使现在免费打样,我也不想浪费别人的劳动,自自觉觉的手工做板验证,只有成功率很高的电路板才去打样。有的人说Protel99SE太老了,我敢说能把Protel99SE用好的人并不多,Protel99SE用不好AD也不见得用得好,只要不是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之类的高速电路,画普通电路,和用什么画图软件没有关系。
前段时间下载安装了AD23,感觉和AD22差不多,继续使用Protel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el99SE有一种画图方式,叫做间接画图,把相对坐标设置为原点,设置不同的旋转角度,就可以画出楼 ...

AD自然是要比99SE好很多的了,特别是直接多网上下载封装,3D库
99SE比AD早出来20多年,这20多年刚好是PCB行业起飞的20年,不可能半点进步都没有的,反正用习惯了AD,再用99SE,觉得太不爽了
但这是在公司,原本电脑没有AD,我自然是不去安装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自然是要比99SE好很多的了,特别是直接多网上下载封装,3D库
99SE比AD早出来20多年,这20多年刚好是PC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习惯用哪个画图就用哪个,我用99SE,所有自带的元件库一个都不用,所有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全部自己画,也把99SE的各种画图方法发挥到了极致,AD反而成了备胎,从DXP开始一直想升级,结果到AD6、9、17、20、21、22直到AD23都没有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