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模块授时后,怎么设定一个闹钟啊

楼主(2022-12-26):
北斗模块授时后,怎么设定一个闹钟,思路是什么呀

网友A:
我只想说,闹钟和授时不授时没有5分钱的关系

网友B:
北斗模块授时,和怎么设定一个闹钟,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C:
你的北斗授时接收应该是单片机;
这个闹钟是需要用单片机来设置;
设置后的时间和北斗做对比响铃。

网友D:
授时只是修正你的时钟的准确性,跟设定闹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E:
你们这人只说没5毛钱关系,他会蒙的!你分两步,先做一个计时功能做闹钟,做完了之后再用接收到的北斗时间,修正你的闹钟时间就行!我没做过,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F:
在时钟的基础上加一段闹钟代码,与授时无关。以下是某时钟程序中简单的闹钟代码。

/********************************************************
                闹钟程序(时长30秒)
********************************************************/
void Buzzer_Ring()
{
        if((Choice==1)&&(hour_S==hour)&&(min_S==min)&&(sec<30))
                Buzzer_sign=1;
        else Buzzer_sign=0;
        if((second==1)&&(Buzzer_sign==1))//计时周期1s
        {
                B_sign=1;
                second=0;                                        //定时周期1s变量清0
        }
}

网友G:
授时不过是校准一个时间,跟北斗模块没有关系,应该是审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