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把共阳改成共阴?

楼主(2022-12-26):
程序与仿真都在文件里了

网友A:
程序很好改把数码管段值修改即可,或者0xff-段值也可以。

网友B:
换种数码管

网友C:
改码表就好了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网友A:
还有就是使用反向电路

网友D:
输出SEG和COM都取反一下马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