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t3,这个区间时间段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2-12-26):
t2-t3,这个区间时间段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死区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的“图3-6”右上角那段话。

网友C:
t2 和 t3 之间的时间段是 PWM 信号的实际输出。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死区通过与门运算消除。

网友D:
由于电子开关器件的延时特性,在互补电路中用理想PWM波形驱动,会发生交越区间短路。轻则增加损耗,重则烧毁设备。通常采用插入死区的方法解决。

网友E:
图上描述的很清楚了,经过硬件电路后,把原来的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限制到t2~t3这段时间。如果是两路互补输出的PWM信号的话,都经过这样处理后,就一定不会出现两路PWM同时出高电平的情况或高电平间隔太短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后续电路中的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所以,才称图中电路为死区时间硬件电路。

网友F:
看图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图上描述的很清楚了,经过硬件电路后,把原来的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限制到t2~t3这段时间。如果是两路互补输 ...

正解,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