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和HC595做按键检测和数码管显示精华电路图

楼主(2022-12-26):
HC595做的按键检测

HC595做的按键检测
STM32单片机和2个HC595配合,只需要用4个IO口就可以驱动8位数码管显示,和8个按键检测。电路十分精僻。
上图是一个驱动六位数码管,4个按键检测的电路,数码管驱动程序容易,但是这个按键的检测程序没写过有点棘手。按键要具备长按,短按功能,
有哪位高手做过,请指点指点

网友A:
已经用到了32的成本,是否还需要使用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到了32的成本,是否还需要使用这种电路

大师不要小瞧这种电路,虽然单看这一个电路是没什么,但是在一个工业级的伺服控制器中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这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大师有心助人,敬请点拔,点拔。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B:
单看原理图,应该是6个数码管的公共脚(共阴或共阳脚的脚)都有和其它5个数码管不同的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间,利用这个扫描的时间检测KEY的极短时间的电平就可以,至于那个按键就看程序跑到那个数码管的公共脚

网友B:
将数码管的公共脚(共阴或共阳脚)看作接地或接电源即可,每个数码管都有一次单独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C:
使595输出O1---O3,逐次输出0,检测KEY端口为0时,哪个按键按下,就可以得到键值,按键长短功能呢参考按键状态机

网友D:
串行输出的原理去HC595的资料。
把位选信号放在前,段显信号放后边,输出就可以显示了。
在输出位选信号时,从电路上可以看出,低电平有效。当显示第一位数字时,同时检测KEY信号是否为低,为低时表示S1按下,否则S1没有按下;当显示第二位数字时,同时检测KEY信号是否为低,为低时表示S2按下,否则S21没有按下;当显示第三位数字时,同时检测KEY信号是否为低,为低时表示S3按下,否则S3没有按下;当显示第四位数字时,同时检测KEY信号是否为低,为低时表示S4按下,否则S4没有按下。
大概就这样。

网友E:
你要是说以学习为目的,那倒没什么好说的
但你要说精僻,实在是看不出来精僻在哪里了
这就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电路,放着近50个IO不用,非得加两个数字芯片,

网友F:
四线数码管驱动IC非常多,SM1628,SM1623等等,驱动的段位多,带键扫存储,DVD面板曾经用到很多

网友G:
51单片机做过这样的案例,在数码管消隐期间,CPU依次发出四个按键的识别码0xfe,0xfd,0xfb,0xf7,若此时CPU的KEY端口接收到低电平,此表示有按键被按下,并通过程序识别后作相应的操作。

网友H:
STM32单片机没用到, 只是会51的汇编.
2个HC595配合,只需要用4个IO口就可以驱动8位数码管显示,和8个按键检测。
HC595-1驱动数码管段码
HC595-2驱动数码管位码
位码的输出形式是COM1----COM2----COM3----COM4----COM5----COM6----COM7----COM1----  选通
只要8个按键的任一个或多个按键按下,INT0就会产生中断, 检测到按键按下
按键要具备长按,短按功能,
位码的选通时间极短. 检测到连续多个中断信号就是短按, '''''比如,COM3连接的按键连续检测到20次为短按功能, 检测到200次为长按功能,
供参考!

两片 74HC595动态驱动 8位数码管(共阴,共阳)。加上 8位按键

网友I:
变频器的显示面板也是用类似的电路,后面只用一个网线来连接,省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