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主从机通信,主机为什么接收不到从机数据?

楼主(2022-12-26):
目的:以STM32f103为主机,51单片机为从机建立通信
问题描述:目前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主机使用正点原子的RS485测试程序(通信程序在主程序while循环中),通过按下按键,STM32发送数据,可以成功接收到51单片机的返回数据;但是在我自己编写的程序中,主机发送地址不通过按键触发,而是放在定时器中断中,主机发送数据,从机可以接收到且返回发送给主机的数据,但是主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这应该是目前的问题所在);想问问论坛大神们,大家有什么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通信程序代码,len1为数据长度,在程序过程中一直为0,进不去if语句

网友A:
你没有控制收发器的DE/RE引脚。

网友B:
消息接收过程是否包含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

网友C:
你尝试主机接收中断提高一个抢占优先级,或者从机延时发送数据。

网友D:
RS485是主从通信,要想主机获取从机数据,必须让主机给从机发送获取数据命令,再让自己处于接收状态等待从机数据到来。
首先排查逻辑是否正确,再排查硬件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控制收发器的DE/RE引脚。

您好,收发控制在发送和接收程序中有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息接收过程是否包含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

消息接收在中断中进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尝试主机接收中断提高一个抢占优先级,或者从机延时发送数据。

感谢意见,尝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代码不全,无法判断,另外感觉楼主对485概念由偏差,485根本来说也还只是串口通讯而已

网友F:
主从通讯方式,主机给从机发送命令后,从机发送应答,主机接收从机应答信号后,接收从机信息

网友G:
这也不是什么商业机密,直接上传工程文件不好吗?
我想验证一下,难道还要我对着图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输入吗?
还有就是,不要老是自己认为问题会出现在那一段,然后想当然的把你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不是什么商业机密,直接上传工程文件不好吗?
我想验证一下,难道还要我对着图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输入 ...

不上传工程文件,是因为这只是工程一小部分,我来是想请问大家遇到一些问题从哪方面开始思考解决,能给我开启新的思路,并不指望谁能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还有就是问题出在哪里,我能说出来就是我自己验证过了的,而且我是想请问是哪里引起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本身;也谢谢你对我提问方式的指教,我很少玩论坛,有不足的地方,感谢指正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RC16.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i acos(-1)
#ifde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接收缓存区
u8 RS485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个字节.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8 RS485_RX_CNT=0;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到数据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RS485_RX_CNT<64)
                {
                        RS485_RX_BUF[RS485_RX_CNT]=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RS485_RX_CNT++;                                                //接收数据增加1
                }
        }
}
#endif
//初始化IO 串口2
//pclk1:PCLK1时钟频率(Mhz)
//bound:波特率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A,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D7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复位串口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DISABLE);//停止复位

#ifde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endif

  RS485_TX_EN=0;                        //默认为接收模式

}

//RS485发送len个字节.
//buf:发送区首地址
//len:发送的字节数(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RS485_TX_EN=1;                        //设置为发送模式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RS485_RX_CNT=0;
        RS485_TX_EN=0;                                //设置为接收模式
}
//RS485查询接收到的数据
//buf:接收缓存首地址
//len:读到的数据长度
void RS485_Receive_Data(u8 *buf,u8 *len)
{
        u8 rxlen=RS485_RX_CNT;
        u8 i=0;
        *len=0;                                //默认为0
        delay_ms(10);                //等待10ms,连续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一个数据,则认为接收结束
        if(rxlen==RS485_RX_CNT&&rxlen)//接收到了数据,且接收完成了
        {
                for(i=0;i<rxlen;i++)
                {
                        buf[i]=RS485_RX_BUF[i];
                }
                *len=RS485_RX_CNT;        //记录本次数据长度
                RS485_RX_CNT=0;                //清零
        }
}

u8 RS485_correspondence(u8 addr)
{
        u8 rs485buf[8];
        u8 crc485[5];
        u8 data1,data2;
        u8 len1,len2;
        u8 k,i;
        u8 cnt;
        u16 crc;
        u8 crc1,crc2;
        u8 crc3,crc4;
        rs485buf[0] = addr;
        RS485_Send_Data(rs485buf,1);   //地址发送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len1); //接收从机回馈
        if(len1)
        {
                for(i=0;i<7;i++)
                {
                        printf("%d\r\t",rs485buf[i]);
                }
                data1 = rs485buf[0];
                if(addr == data1)//判断从机是否准备就绪
                {
                        printf("接收到从机信号\r\n");
                        data2 = rs485buf[1];
                        len2 = rs485buf[2];//测量数据长度
                        if(data2 == 0xAA)
                        {
                                for(k = 0;k < len2;k++)
                                {
                                        cnt=cnt+rs485buf[3+k];
                                        crc485[k] = rs485buf[3+k];
                                }
                        }
                        if(data2 == 0xBB)
                        {
                                for(k = 0;k < len2;k++)
                                {
                                        cnt=cnt+rs485buf[3+k];
                                        crc485[k] = rs485buf[3+k];
                                        cnt = -cnt;
                                }
                        }
                                        crc=GetCRC16(crc485,len2);
                                        crc2 = crc>>8;
                                        crc1 = crc&0xff;
                                        crc3 = rs485buf[3+k];
                                        crc4 = rs485buf[4+k];
                                        if(crc1==crc3&&crc2==crc4)
                                        {
                                                printf("CRC16校验正确\r\n");
                                        }
                                        else
                                        {
                                                static int flag3;
                                                printf("CRC16校验错误,重新发送数据\r\n");
                                                flag3++;
                                                if(flag3 == 3)
                                                {
                                                        printf("数据发送有误,请重新检查\r\n");
                                                        flag3 = 0;
                                                }
                                                return 0;
                                        }
                }
                else  //从机错误
                {
                        static int flag1;
                        printf("从机未准备就绪\r\n");
                        flag1++;
                        if(flag1 == 3)
                        {
                                printf("通信错误,请重新检查设备\r\n");
                                flag1 = 0;
                        }
                        return 0;
                }
                len1 = 0;
        }
        return cnt;
}

楼主:
完整RS485通信代码已经上传,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E:
楼主还没完全理解串口通讯,就上手485通讯,出现这种情况是会比较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