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sm16206或者sm16306的数码管驱动芯片的

楼主(2022-12-27):
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sm16206或者sm16306的数码管驱动芯片的,能发一份驱动程序吗,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A:
参考HC595即可,原理一样

网友B:
很多电动车数码管表盘用的芯片,就是普通的串行转并输出,记得是时钟上升沿读取数据,我写过代码很简单的。 还有一种6934M28数码管驱动芯片一直没有头绪和资料,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
静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C595即可,原理一样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动车数码管表盘用的芯片,就是普通的串行转并输出,记得是时钟上升沿读取数据,我写过代码很简单的。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动车数码管表盘用的芯片,就是普通的串行转并输出,记得是时钟上升沿读取数据,我写过代码很简单的。 ...

6934的驱动类似TM1640/1650

网友D:
我最近在用树莓派控制sm16206,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控制这个芯片,我写入串行数据用的spi协议。不知道能否看一下楼主如何写代码来控制sm16206各个输出端的,求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动车数码管表盘用的芯片,就是普通的串行转并输出,记得是时钟上升沿读取数据,我写过代码很简单的。 ...

你好,我改了改不太行,能麻烦你找一下你原来写的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A:
看看这个例程吧

798 Bytes,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黑币 -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用树莓派控制sm16206,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控制这个芯片,我写入串行数据用的spi协议。不知道能否 ...

不需要什么协议,我是用的汇编,它的控制脚也就三个,数据端,时钟端,锁定端,因为上面有人说和595一样用法,595是不是上升沿输入我忘了,我回去看看我的汇编代码再和你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934的驱动类似TM1640/1650

谢谢,TW1640我也写过,只有数据端和时钟端,但是有命令寄存器和控制命令的,不知道是否和6934命令一样,我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用树莓派控制sm16206,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控制这个芯片,我写入串行数据用的spi协议。不知道能否 ...

不好意思,我写的代码暂时没有反应,等一两天吧,我整好了,发给你

楼主:
感谢,我试试

网友E(2023-05-17):
楼主的能用了吗 最近打算用SM16206S做流水灯的 看着时序写了后没有成功 能分享下代码吗

网友F(2024-03-19):
我也想来一份

网友G(2024-10-23):
大神方便把SM16306的点H文件也一起分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