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4软件如何对程序自动做备份

楼主(2022-12-27):
        各位大神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今天看了点资料(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5c9d20d6fe303ad4f75614c.html),说是通过
点击编辑下拉菜单下的配置选项,可以自动备份文件,但是我按他的操作操作了呀?该怎么找到备份的文件呀!也可以说他可能只操作了一部分
,我想知道我要完成一个备份该怎么操作呀!毕竟下一个程序有时需要把调试以前的程序备份下来,在以后学习中使用,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把功能一个一个写好,比如模拟IIC,就封装成一个IIC.c文件,以后复制来用就行了
把一个工程单独放一个文件夹,想在这上面试一下其它功能,又不想动原来的程序,那就复制整个文件夹就行

网友B:
一般很少人需要这个功能,会在工程目录下产生.c.bak文件

网友C:
自己写的程序,拷出来打成压缩包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目前也没好办法,只能建立一个备份文件夹,在改.c文件以前先把问题做好注释然后把它放到备份文件夹下,在建立一个文件,把备份的.c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只能手工复制到一个用于备份的文件夹里了,然后再工程的源组里把那个文件给删除掉,再重新建一个文件把它添加到源组里,再把备份的.c文件复制黏贴到源组里相对应的.c里,再一步一步的调试!!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手工备份了!!!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看来只能手工复制到存放文件的文件夹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