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差分芯片RO拉不低

楼主(2022-12-27):
求助!单片机两个IO分别接差分芯片(MAX488)RO及DI,差分芯片接5V,A/B端分别上拉下拉4.7K电阻(未上拉下拉也一样);
单片机对RO拉高正常,拉低则有2.5V电压;对DI拉低拉高正常。
辛苦咨询大神。
图示为参考图

网友A:
mx488是干嘛的我不知道,但我的习惯是遇到不能拉低的管脚,用万用表毫安档量DI对地电流多少,如果电流几十毫安以上,那单片机拉不下来的,会烧毁单片机的,具体查mx488pdf

网友A:
查了一下,是个双向收发器,理论上DI可以轻松拉低的,不排除收发器DI口硬件损坏,还是要万用表量一下DI对地有没有大电流

网友B:
RO是MAX488的输出引脚,你用单片机输出跟MAX488输出打架,看谁厉害,有何意义?

网友C:
将单片机端口设置改一下,试试哪种方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是个双向收发器,理论上DI可以轻松拉低的,不排除收发器DI口硬件损坏,还是要万用表量一下DI对地 ...

嗯,我量了拉不低的RO口,有17mA电流;正常的DI则没有。

然后我去掉A的上拉和B的下拉电阻,RO口电流就只有0.几毫伏,但是电平始终为低,拉不高

网友D:
RS-422与RS-485串行接口标准

     1.平衡传输

     RS-422、RS-485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

网友E:
RO为MAX488芯片输出,对应单片机接口应为输入,为什么要强制拉高拉低???

网友F:
3.3V供电,可以用1k欧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量了拉不低的RO口,有17mA电流;正常的DI则没有。

然后我去掉A的上拉和B的下拉电阻,RO口电流就 ...

我看错问题了,不是DI啊,上面有人说的对,DO口是数据输出口,要单片机读取的,不能拉低它,相反单片机管脚读取它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