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为什么不能全速运行?

楼主(2022-12-27):
如图,从第61行运行到地62行,串口发送有时能全速运行,有时不能,只能单步运行,单步运行需要点击200多次。大多数时候是不能全速运行。
本人没有进行过任何设置,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取消所有断点即可。

网友B:
你好!串口通信需要给数据缓冲区,还有就是数据收发及时性,如果设计的不合理,就会出现丢包哟

网友C:
检查TI后才将数据移入缓冲区发送。

网友D:
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E:
可以试试STC8H8K64U核心功能学习板范例程序串口测试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