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按键松手检测

楼主(2022-12-27):
51单片机的按键松手检测为啥没有延时函数消除抖动呀

楼主:
这个是代码

网友A:
这应该由程序员完成,键盘输入去抖动应该一直实施。

网友B:
下次截代码请包含行数

网友C:
上面不是逍抖了一次么。。。。。。。。!!!

网友D:
参考地板的图,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放开按键时的抖动会被按键按下时的去抖动代码捕捉,被判为无效按键,所以放开按键时,只要放开了,就是确认放开了,不必再去抖了。如要你要计算按键时长则另说。

网友E:
延时消抖是最简单的课本实例,实际用状态机等方式,不占用运行时间。

网友F:
delay(20); 再判断  按键是否按下 这种就是 传统的软件消抖。  如果是硬件消抖的话,直接在按键两端并联一个100pf的电容即可。

网友G:
定时器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由程序员完成,键盘输入去抖动应该一直实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截代码请包含行数

谢谢!我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逍抖了一次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地板的图,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放开按键时的抖动会被按键按下时的去抖动代码捕捉,被判为无效按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截代码请包含行数

大佬,我能再问几个51单片机的问题嘛

网友H:
按下的时候消抖, 松开的抖动不会触发按键按下, 没有必要重复检测

网友I:
按一定的时隙间隔(比如20ms)读按键,不需要软件延时(现在的MCU延时20ms则超过40万条指令时间被耗掉),比较前后两次读键状态相等则有效,强干扰场合还可以回溯前几次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