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由于键值不一样,控制不了电路板的显示部分

楼主(2022-12-27):
请问遥控器由于键值不一样,控制不了电路板的显示部分,怎么才能联系到一家厂家让其改键值,或者这么说,自己做了一块电路板,去哪里买遥控器,并且修改成我想要的键值,在我没有软件的情况下。

网友A:
打厂家的电话,如果厂家买不起电话就直接去厂家。
至于其他的,只要%到位,在某一个宝上就可以轻松搞定,而且包邮到家的。

网友B:
单片机+按键+三极管+红外二极管=任何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