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代码运行过程求解释

楼主(2022-12-27):
    temp3=3;
              for(temp1=startData;temp1<endData;temp1++)
              {
                if(temp1%8==0) frame[3+temp1/8]=0x00;
                frame[temp3+temp1/8]>>=1;
                frame[temp3+temp1/8]|=(modbusData[startData+temp1]<<7) & 0x80;
                if(temp1==dataSize-1) //发送到最后一个位了
                {
                     if(dataSize%8)
                     frame[3+temp1/8]>>=8-(dataSize%8);//如果最后一个字节还有余数,则剩余MSB填充0
                }
              }

上面这部分代码不知道运算过程是怎么样的,看的晕乎乎求讲解执行过程谢谢

网友A:
就是有三个字节的数 将这个数除以8 一直除三遍 直到最后一位 有余数就补0

网友B:
除以8取余数补0

楼主:
   frame[temp3+temp1/8]>>=1;
   frame[temp3+temp1/8]|=(modbusData[startData+temp1]<<7) & 0x80;
这两句看不懂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frame[temp3+temp1/8]>>=1;
   frame[temp3+temp1/8]|=(modbusData[startData+temp1]

frame[temp3+temp1/8]>>=1;    frame【】 右移一位,
frame[temp3+temp1/8]|=(modbusData[startData+temp1]     ;先与运算置0 ,低四位置0,再或运算赋值,1

楼主:
frame[temp3+temp1/8]>>=1;
是将   frame[3]和frame[4]中的值右移1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frame[temp3+temp1/8]>>=1;
是将   frame[3]和frame[4]中的值右移1位吗?

这个等价于 frame[temp3+temp1/8] = (frame[temp3+temp1/8] >> 1);
如果temp3 = 3, temp1 = 0,则等价于 frame[3] = (frame[3]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