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做时钟控制某一位闪烁显示,其他位不受影响

楼主(2022-12-27):
就是时钟调时间时闪烁显示,我用延时函数时其他位会受到影响
要是用中断该怎么做呢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求解 感谢!!!

网友A:
七段显示闪烁是刷新缓慢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当您使用一些延迟时所有数字都开始闪烁的原因,因为所有延迟加起来会减慢刷新速度。 七段显示器的数字必须以快于 100 赫兹的频率更新,这样人眼就不会注意到更新。 当使用定时器中断更新显示时,时间设置必须设置为与 CPU 时钟速率相匹配。

网友B:
如果你了解了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原理,就该知道数码管动态显示就是处于闪烁状态,只是闪烁频率大于25Hz,肉眼察觉不到闪烁而已。如果在正常动态显示的基础上降低某位数码管的闪烁频率,那么就能观察到该位数码管闪烁。由此就能控制数码管的任意位闪烁。

网友C:
定时给需要闪烁的哪位 赋值为0

网友D:
要先看看你的数码管驱动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E:
数码管驱动方式很多,也不知道楼主用的是595串行转并输出控制数码管,还是一个io口控制一个数码管轮流扫描方式,还是天威TM16系列驱动数码管?控制闪烁方法都不一样,连个图都没有,要不是我时间多,懒得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