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扫描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2-12-28):
用定时器中断对编码器进行扫描
下面是两站编码器的波形图,前面这张是编码器反转的,后面这张是编码器正转的。在图中可以看到,编码器反转时,A的下降沿对应B的高电平,编码器正转时,A的下降沿对应B的低电平。利用外部中断可以对编码器进行读取,但是编码器在旋转的过程中,编码器可能存在抖动,为了在读取编码器的同时消除抖动,可以采用定时器中断的方法对编码器进行读取。
利用定时器中断,我们可以对编码器进行采样,即每间隔一定的时间对编码器两个引脚进行读取。编码器引脚A和引脚PA11相连,编码器引脚B和PA10相连,首先将引脚A的状态保存在一个变量中,然后刷新引脚A的状态,通过比较A引脚前后两次的状态来决定是否对B引脚进行读取。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定时器2中断函数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
                Pin11_LastStatus=Pin11_NowStatus;//保存上一次A引脚状态
                Pin11_NowStatus=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刷新A引脚状态
                if(Pin11_LastStatus==1 && Pin11_NowStatus==0)//如果引脚上一次为高电平,这一次为低电平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0)//判断引脚B的状态
                        {
                                i++;
                                if(i>20)i=0;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0)==1)//判断引脚B的状态
                        {
                                i--;
                                if(i<0)i=20;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