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万年历的程序设计 仅供参考

楼主(2022-12-28):
本文介绍了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万年历的硬件结构和软硬件设计方法。本设计由数据显示模块、温度采集模块、时间处理模块和调整设置模块四个模块组成。系统以AT89S52单片机为控制器,以串行时钟日历芯片DS1302记录日历和时间,它可以对年、月、日、时、分、秒进行计时,还具有闰年补偿等多种功能。温度采集选用DS18B20芯片,万年历采用直观的数字显示,数据显示采用1602A液晶显示模块,可以在LCD上同时显示年、月、日、周日、时、分、秒,还具有时间校准等功能。

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M_RS P1_0 //定义引脚
#define LCM_RW P1_1
#define LCM_E P1_2
#define LCM_Data P2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d,timecount,dipsmodid;
bit lmcinit_or_not; //是否需要清屏标志位“1”为需要“0”为不需要
bit flag,sflag; //flag是时钟冒号闪烁标志,sflag是温度负号显示标志
void Disp_line1(void); //显示屏幕第一行
void Disp_line2(void); //显示屏幕第二行
void id_case1_key();
void Disp_mod0(void);//显示模式0
void Disp_mod1(void);//显示模式
void Disp_mod2(void);

//*********** DS1302 时间显示定义部分
sbit T_CLK=P3^4;
sbit T_IO =P3^5;
sbit T_RST=P3^6;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void Set(uchar,uchar);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
void   RTInputByte(uchar);       /* 输入 1Byte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输出 1Byte */
uchar clock_h,clock_m;
void   W1302(uchar, uchar);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R1302(uchar);          // 从DS1302读出一个字节
void   Set1302(unsigned char * ); //  设置时间
bit sec,min,hour,year,mon,day,weekk; //闪烁标志位
//初始化后设置为:04年12月2日星期4 0点0分0秒
unsigned char inittime[7]={0x00,0x00,0x00,0x10,0x05,0x04,0x12};
//                          秒  分钟 小时  日   月   年  星期

//***** 18B20温度显示定义部
sbit DQ=P3^7; //18B20 接P07口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Read_Temperature(char,char);
void mychar(void);
byte ow_reset(void);
byte read_byte(void);
void write_byte(char val);
void adjust_res(char res); //res 分别等于 0x1f, 0x3f, 0x5f 温度读数分辨率分别对应
                           //              0.5, 0.25, 0.125
//*******温度控制部分*********
bit tl_flash_flag;       //下限闪烁标志
bit th_flash_flag;       //上限闪烁标志
bit tl_flag;               //下限越限标志
bit th_flag;               //上限越限标志
bit tl_sign,th_sign;                //温度零下标志 0:零上,1:零下
char tempid;
void Disp_Temp(void);    //显示上下限温度
void Set_TH_Temp(void);  //设置温度上限
void Set_TL_Temp(void);  //设置温度下限
signed char tl=20,th=30;
void Compare_Temp(signed char l,signed char h);     //比较温度
void Tl_Al(void);         //下限越限报警
void Th_Al(void);         //上限越限报警
//*******1602LCD驱动程序**********************************************************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unsigned char code week[]={"Week."};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mychar();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TR0=1;
  ET0=1;
  W1302(0x90,0xa5);//打开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W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adjust_res(0x1f); //调整18B20的分辨率 0x1f:0.5; 0x3f:0.25; 0x5f:0.125
  while(1)
    {
         if (P3_3==0)
      {dipsmodid++;
           lmcinit_or_not=1;
       if(dipsmodid>3) dipsmodid=0;
       while(P3_3==0);
      }
     switch(dipsmodid)
      {
       case 0:
        Disp_mod0();

             if( ((R1302(0x83)/16)==clock_m/10) && (R1302(0x83)%16)==clock_m%10   &&((R1302(0x85)/16)==clock_h/10 && (R1302(0x85)%16)==clock_h%10) )
           {
                             P1_3=0;
                     while(P3_2==0);
                                  }
                break;
       case 1:
        Disp_mod1();
        break;
                case 2:
           Disp_mod2();
        break;
            }
    }
}
/*//选择显示模?
void Dispmod_id_case_key()
{
if (P0_3==0)
  {dipsmodid++;
   if(dipsmodid>1) dipsmodid=0;
  }
}*/
//显示模式0
void Disp_mod0(void)
{
if(lmcinit_or_not==1)
  {LCMInit();
   lmcinit_or_not=0;
  }
if ((P3_0|P3_1)==0) //初始化
  {
   Delay5Ms();
   if ((P3_0|P3_1)==0) Set1302(inittime);
  }
//mychar(); //显示自定义字符
if (P3_2==0) // 设置和选择项目键
      {
       Delay5Ms();
       if(P3_2==0){id++;if(id>7) id=0;}
       while(P3_2==0);
      }
     switch(id)
      {
       case 0:
         sec=0;
         Disp_line1(); Disp_line2();
         break;
       case 1://年
         year=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2://月
         year=0;mon=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3://日
         mon=0;day=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4://星期
         day=0;weekk=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5://小时
         weekk=0;hour=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6://分钟
         hour=0;min=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case 7://秒
         min=0;sec=1;
         Disp_line1(); Disp_line2();
         id_case1_key();
         break;
      }
}
//显示模式1
void Disp_mod1(void)
{
if(lmcinit_or_not==1)
  {LCMInit();
   lmcinit_or_not=0;
  }
  Read_Temperature(1,0);
  DisplayOneChar(0,1,'T');
  DisplayOneChar(1,1,'L');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7,1,'T');
  DisplayOneChar(8,1,'H');
  DisplayOneChar(9,1,':');

  if(R1302(0x89)%16==5&&R1302(0x87)%16==1)

  { DisplayOneChar(9,0,'L' );
   DisplayOneChar(10,0,'a' );
   DisplayOneChar(11,0,'b' );
   DisplayOneChar(12,0,'o' );
   DisplayOneChar(13,0,'r' );
  }
    if(R1302(0x89)/16==1&&R1302(0x89)%16==0&&R1302(0x87)==1)

    {DisplayOneChar(8,0,'N' );
    DisplayOneChar(9,0,'a' );
        DisplayOneChar(10,0,'t' );
        DisplayOneChar(11,0,'i' );
        DisplayOneChar(12,0,'o' );
        DisplayOneChar(13,0,'n' );
        DisplayOneChar(14,0,'a' );
        DisplayOneChar(15,0,'l' );
        }

        if(R1302(0x89)%16==1&&R1302(0x87)%16==1)
        { DisplayOneChar(8,0,'Y' );
    DisplayOneChar(9,0,'e' );
        DisplayOneChar(10,0,'a' );
        DisplayOneChar(11,0,'r' );
//        DisplayOneChar(12,0,''' );
        DisplayOneChar(12,0,'s' );
        }

if(P3_2==0)
  {
    if(P3_2==0)
     {
      tempid++;
      if(tempid>2) tempid=0;
      while(P3_2==0);
     }
  }
switch(tempid)
  {
   case 0:
    tl_flash_flag=0;
    th_flash_flag=0;
    Disp_Temp();
   break;
   case 1:
    tl_flash_flag=1;
    th_flash_flag=0;
    Disp_Temp();
        Set_TL_Temp();
   break;
   case 2:
    tl_flash_flag=0;
    th_flash_flag=1;
    Disp_Temp();
    Set_TH_Temp();
   break;
  }
Compare_Temp(tl,th);
Tl_Al();
Th_Al();
}
void Disp_mod2(void)
{
if(lmcinit_or_not==1)
  {LCMInit();
   lmcinit_or_not=0;
  }

  DisplayOneChar(6,0,'c' );
  DisplayOneChar(7,0,'l' );
  DisplayOneChar(8,0,'o' );
  DisplayOneChar(9,0,'c' );
  DisplayOneChar(10,0,'k' );

  DisplayOneChar(1,1,'H');//**********************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3,1,clock_h/10+0x30);
  DisplayOneChar(4,1,clock_h%10+0x30);

  DisplayOneChar(8,1,'M');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clock_m/10+0x30);
  DisplayOneChar(11,1,clock_m%10+0x30);

if(P3_2==0)
  {
     if(P3_1==0)
          {
             while(P3_1==0);
            clock_h++;
                if(clock_h>23)
                  clock_h=0;
          }
         if(P3_0==0)
          {
            while(P3_0==0);
                        if(clock_h<1)
                      clock_h=24;
                          clock_h--;
          }

  }

if(P3_2==1)
  {
     if(P3_1==0)
          {
             while(P3_1==0);
            clock_m++;
                   if(clock_m>59)
                      clock_m=0;
          }
         if(P3_0==0)
          {
          while(P3_0==0);

                  if(clock_m<1)
                     clock_m=60;
                         clock_m--;
          }

  }

}

//显示上下限温度
void Disp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tl_gw,tl_sw,tl_bw;                //下限温度的个位,十位,百位
unsigned char th_gw,th_sw,th_bw;                //上限温度的个位,十位,百位

tl_sign=tl>>7;
if(tl_sign)
  {
   tl_bw=(~(tl-1))/100;                //计算百位
   tl_sw=((~(tl-1))-tl_bw*100)/10;                //计算十位
   tl_gw=(~(tl-1))-tl_bw*100-tl_sw*10;                //计算个位
  }
else
  {
   tl_bw=(tl)/100;
   tl_sw=(tl-tl_bw*100)/10;
   tl_gw=tl-tl_bw*100-tl_sw*10;
  }

if(tl_flash_flag==1)
  {
   if(flag==1)
    {if(tl_sign)
          {
           DisplayOneChar(3,1,0x2d);
       DisplayOneChar(4,1,tl_sw+0x30);
       DisplayOneChar(5,1,tl_gw+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3,1,tl_bw+0x30);
       DisplayOneChar(4,1,tl_sw+0x3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5,1,tl_gw+0x30);
      }
    }
   else
    {DisplayOneChar(3,1,0x20);
     DisplayOneChar(4,1,0x2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5,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3,1,tl_bw+0x30);
   DisplayOneChar(4,1,tl_sw+0x3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5,1,tl_gw+0x30);
  }

  th_sign=th>>7;
  if(th_sign)
   {
    th_bw=(~(th-1))/100;                //计算百位
    th_sw=((~(th-1))-th_bw*100)/10;                //计算十位
    th_gw=(~(th-1))-th_bw*100-th_sw*10;                //计算个位
   }
  else
   {
    th_bw=(th)/100;
    th_sw=(th-th_bw*100)/10;
    th_gw=th-th_bw*100-th_sw*10;
   }

if(th_flash_flag==1)
  {
   if(flag==1)
    {if(th_sign)
          {
       DisplayOneChar(10,1,0x2d);
       DisplayOneChar(11,1,th_sw+0x3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12,1,th_gw+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10,1,th_bw+0x30);
       DisplayOneChar(11,1,th_sw+0x3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12,1,th_gw+0x3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0,1,0x20);
     DisplayOneChar(11,1,0x2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12,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0,1,th_bw+0x30);
   DisplayOneChar(11,1,th_sw+0x30); //显示下限温度
   DisplayOneChar(12,1,th_gw+0x30);
  }
}

//设置温度下限
void Set_TL_Temp(void)
{
if(P3_1==0)
  {
   Delay5Ms();
   if(P3_1==0)
    {
         tl++;
         if(tl>125) tl=-55;
         //if(tl<-55) tl=155;
        }
   while(P3_1==0);
  }
if(P3_0==0)
  {
   Delay5Ms();
   if(P3_0==0)
    {
         tl--;
         if(tl<-55) tl=125;
        }
  }
}

//设置温度上限
void Set_TH_Temp(void)
{
if(P3_1==0)
  {
   Delay5Ms();
   if(P3_1==0)
    {
         th++;
         if(th>125) th=-55;
         //if(tl<-55) tl=155;
        }
   while(P3_1==0);
  }
if(P3_0==0)
  {
   Delay5Ms();
   if(P3_0==0)
    {
         th--;
         if(th<-55) th=125;
        }
  }
}

void Compare_Temp(signed char l,signed char h)     //比较温度
{
  unsigned char tl_temp;
  unsigned char y,s;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ct[8];
  union{byte c[2]; int x;}temp;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转换温度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读取寄存器
  temp.c[1]=read_byte();//读出温度低8位
  temp.c[0]=read_byte();//读出温度高8位

  // 零下温度判断
  sflag=0; //温度零下标志 0:零上,1:零下
  if((temp.c[0]&0xf8)!=0x00)
   {
    sflag=1; //零下标志位置1
    temp.c[1]=~temp.c[1]; //低8位取反
    temp.c[0]=~temp.c[0]; //高8位取反
    tl_temp=temp.c[1]+1;  //低8位加1
    temp.c[1]=tl_temp;    //计算后重新存入数组
    if(tl_temp>255) temp.c[0]++;  //如果低8位大于255,向高8位进1
   }
  y=0;
  s=0;
  y=temp.c[0]<<4;
  s=temp.c[1]>>4;
  y=s|y;
  //x=((temp.c[0]&0x07)*256+temp.c[1])*.625;
  if(y<l)

    tl_flag=1;

  else

    tl_flag=0;

  if(y>h)

    th_flag=1;

  else

    th_flag=0;

}

void Tl_Al(void)         //下限越限报?
{
if(tl_flag==1)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14,1,'A');
     DisplayOneChar(15,1,'L');
    }
   else
    {
     DisplayOneChar(14,1,0x20);
     DisplayOneChar(15,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4,1,0x20);
   DisplayOneChar(15,1,0x20);
  }
}

void Th_Al(void)         //上限越限报警
{
if(th_flag==1)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14,0,'A');
     DisplayOneChar(15,0,'H');
    }
   else
    {
     DisplayOneChar(14,0,0x20);
     DisplayOneChar(15,0,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4,0,0x20);
   DisplayOneChar(15,0,0x20);
  }
}

//中断入口,冒号闪烁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9)
   {
    timecount=0;
    flag=~flag;
   }
}

//id为1时的下一级选择
void id_case1_key()
{
  if (P3_1==0) //增加
      {
       Delay5Ms();
       if(P3_1==0) Set(id,0);
       if(id!=7)  while(P3_1==0);
      }
   if (P3_0==0)  //减少
      {
       Delay5Ms();
       if(P3_0==0) Set(id,1);
       if(id!=7) while(P3_0==0);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_1)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if(sel==7)  {address=0x80; max=0;mini=0;}     //秒
  if(sel==6)  {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
  if(sel==5)  {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
  if(sel==3)  {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
  if(sel==2)  {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
  if(sel==1)  {address=0x8c; max=99;mini=0;}    //年
  if(sel==4)  {address=0x8a; max=7; mini=1;}    //星期

  item=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if (sel_1==0) item++;  else 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1302(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1302(address,item/10*16+item%10);
  W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屏幕显示第一行 时间和温度
void Disp_line1(void)
{
  Read_Temperature(10,0); //温度显示
  //冒号闪烁
  if(flag==0)
    {DisplayOneChar(3,0,0x3a); DisplayOneChar(6,0,0x3a);}
  else
    {DisplayOneChar(3,0,0x20); DisplayOneChar(6,0,0x20);}

  if(sec==1)  //秒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7,0,R1302(0x81)/16+0x30); //显示秒
        DisplayOneChar(8,0,R1302(0x81)%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7,0,0x20); //显示秒
        DisplayOneChar(8,0,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7,0,R1302(0x81)/16+0x30); //显示秒
     DisplayOneChar(8,0,R1302(0x81)%16+0x30);
    }

  if(min==1)  //分钟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4,0,R1302(0x83)/16+0x30); //显示分钟
        DisplayOneChar(5,0,R1302(0x83)%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4,0,0x20); //显示分钟
        DisplayOneChar(5,0,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4,0,R1302(0x83)/16+0x30); //显示分钟
     DisplayOneChar(5,0,R1302(0x83)%16+0x30);
    }

  if(hour==1)  //小时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1,0,R1302(0x85)/16+0x30);//显示小时
        DisplayOneChar(2,0,R1302(0x85)%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1,0,0x20); //显示小时
        DisplayOneChar(2,0,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0,R1302(0x85)/16+0x30);//显示小时
    DisplayOneChar(2,0,R1302(0x85)%16+0x30);
   }
}

// 屏幕显示第二行  日期和星期
void Disp_line2(void)
{
  DisplayOneChar(3,1,0x2f); //显示固定字符
  DisplayOneChar(6,1,0x2f);
  DisplayListChar(10,1,week);

  if(year==1)  //年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1,1,R1302(0x8d)/16+0x30);//显示年
        DisplayOneChar(2,1,R1302(0x8d)%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1,1,0x20); //显示年
        DisplayOneChar(2,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1,1,R1302(0x8d)/16+0x30);//显示年
      DisplayOneChar(2,1,R1302(0x8d)%16+0x30);
    }

  if(mon==1)  //月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4,1,R1302(0x89)/16+0x30);//显示月
        DisplayOneChar(5,1,R1302(0x89)%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4,1,0x20); //显示月
        DisplayOneChar(5,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4,1,R1302(0x89)/16+0x30);//显示月
      DisplayOneChar(5,1,R1302(0x89)%16+0x30);
    }

  if(day==1)  //日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7,1,R1302(0x87)/16+0x30);//显示日
         DisplayOneChar(8,1,R1302(0x87)%16+0x30);
       }
     else
       {
        DisplayOneChar(7,1,0x20); //显示日
        DisplayOneChar(8,1,0x20);
       }
    }
  else
    {
      DisplayOneChar(7,1,R1302(0x87)/16+0x30);//显示日
      DisplayOneChar(8,1,R1302(0x87)%16+0x30);
    }

   if(weekk==1)  //星期闪烁标志位
    {
     if(flag==1)
       {
         DisplayOneChar(15,1,R1302(0x8b)%16+0x30);//显示星期
       }
     else
       {
        DisplayOneChar(15,1,0x20); //显示星期
       }
    }
  else
    {
      DisplayOneChar(15,1,R1302(0x8b)%16+0x30);//显示星期
    }
}

//********* LCM1602驱动程序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LCM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原来的遇到空格0x20就不显示***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j;
  ListLength = strlen(DDat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for(j=0;j<ListLength;j++)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j]); //显示单个字符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DS1302读写程序***************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 i>0; i--)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 18B20驱动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

//复位
byte ow_reset(void)
{
  byte presence;
  DQ = 0;        //拉低总线
  delay(29);    // 保持 480us
  DQ = 1;       // 释放总线
  delay(3);     // 等待回复
  presence = DQ; // 读取信号
  delay(25);    // 等待结束信号
  return(presence); // 返回   0:正常 1:不存在
}

//从 1-wire 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byte read_byte(void)
{
  byte i;
  byte value = 0;
  for (i=8;i>0;i--)
  {
    value>>=1;
    DQ = 0;
    DQ = 1;
    delay(1);
    if(DQ)value|=0x80;
    delay(6);
  }
  return(value);
}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char val)
{
  byte i;
  for (i=8; i>0; i--) // 一次写一位
  {
    DQ = 0; //
    DQ = val&0x01;
    delay(5); //
    DQ = 1;
    val=val/2;
  }
  delay(5);
}

//读取和显示温度
Read_Temperature(char xx,char yy)
{
  unsigned char i,tl_temp;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ct[8];
  union{byte c[2]; int x;}temp;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转换温度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读取寄存器
  temp.c[1]=read_byte();//读出温度低8位
  temp.c[0]=read_byte();//读出温度高8位

  // 零下温度判断
  sflag=0; //温度零下标志 0:零上,1:零下
  if((temp.c[0]&0xf8)!=0x00)
   {
    sflag=1; //零下标志位置1
    temp.c[1]=~temp.c[1]; //低8位取反
    temp.c[0]=~temp.c[0]; //高8位取反
    tl_temp=temp.c[1]+1;  //低8位加1
    temp.c[1]=tl_temp;    //计算后重新存入数组
    if(tl_temp>255) temp.c[0]++;  //如果低8位大于255,向高8位进1
  }

  x=((temp.c[0]&0x07)*256+temp.c[1])*.625;
  for(i=0;i<8;i++)
       {
         ct[ i]=0;
       }
  i=0;
  while(x/10)
   {
    ct[ i]=x%10;
    x=x/10;
    i++;
   }
  ct[ i]=x;

  if(sflag==1) DisplayOneChar(xx-1,yy,0x2d);
  else         DisplayOneChar(xx-1,yy,0x20);
  DisplayOneChar(xx,  yy,ct[2]+0x30);//显示温度十位数
  DisplayOneChar(xx+1,yy,ct[1]+0x30);//显示温度个位数
  DisplayOneChar(xx+2,yy,0x2e);//显示小数点
  DisplayOneChar(xx+3,yy,ct[0]+0x30);//显示温度小数位
  DisplayOneChar(xx+4,yy,0x01);//显示自定义字符
  DisplayOneChar(xx+5,yy,0x43);//显示字符“C
//if(ct[2]+0x30==th_sw+0x30&&ct[1]+0x30==th_gw+0x30)
//baojing=0;
// delay
}

//温度分辨率调整
void adjust_res(char res) ///res 分别等于 0x1f, 0x3f, 0x5f 温度读数分辨率分别对应
                           //              0.5, 0.25, 0.125
{
  ow_reset();        //复位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0x4e);  //写暂存器
  write_byte(0x02);  //写TH
  write_byte(0x01);  //写TL
  //write_byte(0x5f);  //写结构寄存器
  write_byte(res);
  ow_reset();       //复位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0x48); //把暂存器内容写到EPRam中
}

void mychar()//自定义字符
{
///////////////////////自定义字符
WriteCommandLCM(0x48, 0); //第一行
WriteDataLCM(0x02);
WriteCommandLCM(0x49, 0); //第2行
WriteDataLCM(0x05);
WriteCommandLCM(0x4a, 0); //第3
WriteDataLCM(0x05);
WriteCommandLCM(0x4b, 0); //第4
WriteDataLCM(0x02);
WriteCommandLCM(0x4c, 0); //第5
WriteDataLCM(0x00);
WriteCommandLCM(0x4d, 0); //第6
WriteDataLCM(0x00);
WriteCommandLCM(0x4e, 0); //第7
WriteDataLCM(0x00);
WriteCommandLCM(0x4f, 0); //第8
WriteDataLCM(0x00);

为防止有人照搬,仅提供wrod文档下载(不含其他资料,仅供参考)
文档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指出,大家一起研究):